[影音] 做了个超薄的MP3

楼主(2020-04-09):
利用手头的材料,做了个带喇叭的MP3.
口香糖盒子做外壳。

喇叭孔开的丑

内部
最费劲的是自制了两个按钮
电池和充电板是以前一块钱POS里拆的;

微动开关和喇叭是老手机里拆的;
MP3板5元钱买的。

充一次电可以连续播放3个小时,还行。

网友:
喇叭太小了,声音不行,不如干脆做大点,用好点的喇叭,听起来舒服!

网友:
折声音只是能听吧

网友:
真不如手机外放效果好

网友:
19.9的不香嘛,玩笑了,我也弄了个,给孩子放鞭炮了,凑合玩吧

网友:
有点像老式的匣子

网友:
MP3板子撸贵了

网友:
热熔胶工艺~

网友:
这个也就是有个响声而已

网友:
这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别有风味

网友:
空间还挺大的,按键改成触摸的,再加一喇叭组成双声道!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板子,如果不看到楼主的帖子早就忘没了。

网友:
里面胶真多呀!

网友A:
应该早点告诉你,在隔壁老王老板家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送了好几片mp3板子,有带蓝牙的,有不带蓝牙的。都支持tf卡和U盘  自带开关,接上电池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早点告诉你,在隔壁老王老板家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送了好几片mp3板子,有带蓝牙的,有不带蓝牙的。都 ...

隔壁老王老板在哪里?

网友B:
抽屉里5、6个插卡MP3播放器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屉里5、6个插卡MP3播放器板子

老哥多余的板子出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老王老板在哪里?

是老五家的,买东西送的板子
有2块这样的,有3块这样的

网友:
我去年买了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