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下老师傅,威刚SP600的板子,闪存我贴到了背面,怎么不识别

楼主(2020-04-09):
是不是要跳线啊,大师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顺序错了呗。换到主控面

网友A:
从正面倒腾到反面有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正面倒腾到反面有意思吗?

焊的挺工整的,可惜位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的挺工整的,可惜位置错了

焊的还不错,看上去有洗板,非常干净。如果能用热风枪吹一下引脚就不会有毛刺感,更利于观察是否有连锡。

网友:
要保证0通道0CE上有颗粒的信息才可以,也就是第一个颗粒位置上必须贴上才可以

网友:
四贴必须全贴主控面,而且ch数量和bank数量不要选错了。焊好了,看下ce表。

网友:
只换到0通道0CE上一片只是能识别,但是应该还是开不了卡的

网友:
你这不是找刺激么 这个板子是先贴正面的  BGA的那种才是先贴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