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W LED灯不亮了

楼主(2020-04-09):
全铝板好高档啊,不过我不喜欢一体化,驱动坏了不会修的话,灯板也要丢。

仔细看了一下,板子很多空位,24颗灯珠是串联的,24颗24W,每颗1W,猜规格是6V 150mA(双丝串联)LED。

驱动MT7811,没找到资料。

用小变压器1.5V档不亮,3V档逐个测量,发现有一个不亮,仔细看可见黑点。

用简易焊台(电饭煲保温器)和电烙铁一起拆,铝板大散热快,好难拆。

万用表电流档接入这2个点,测一下电流,135mA,有点大。

因为是恒流电源,而且只有一条串联线路,短接即可。

23W,很精确。

装上塑料罩

网友:
这货我也撸一个,双芯LED片,功率调到18瓦比较耐用

网友A:
这种灯珠一般是0.5W的吧,1W长期用肯定光衰
买点LED把空位补齐呗

网友:
会点儿技术,,就是不赖,省了好多钱,

网友:
这类似的灯板我有;24W用半年,有等闪烁,拆下换了,降18W使用,过半年有坏了1个灯珠。

拆下来,把空缺的24个6V灯珠补上,跟原电路并联;装回后,感觉比原来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一般是0.5W的吧,1W长期用肯定光衰
买点LED把空位补齐呗

3V是0.5W,6V双芯1W。

网友:
引用 楼主:
3V是0.5W,6V双芯1W。

但是散热面积和0.5w相同,空位补上LED,同样的功率,光效会高很多,热量也少

网友:
要是过热死的话把电流减小点

网友(2024-02-16):
同款LED灯板,坏了,待修

网友:
去掉磁铁,用螺丝贴合安装,增大散热面积,用到天荒地老也不坏

网友B:
短接坏的灯珠,稍减小电流,还能用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坏的灯珠,稍减小电流,还能用久一些。

应该是恒流设计,短接不影响流过LED的电流,对灯的寿命没啥关系,顶多会降低整体功耗。增加LED灯数量,降低电流(需查芯片电路,更改某个电阻可改变输出电流),应该是正解

网友:
调低电流能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