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懂显存时序的帮忙看看

楼主(2020-04-09):
有两个显卡BIOS,除了时序细微差别,其他都一样,哪个好点?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198148/198148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02349/202349

网友:
显存时序(延迟)对显卡性能影响不大,频率比较重要。那个显存频率高性能就好些(同核心频率)

楼主:
凭感觉,我选择的是这个

400 MHz: 4-4-5-5-17-10-43
  800 MHz: 7-7-11-11-34-13-87
  900 MHz: 9-9-12-12-38-14-98
  1000 MHz: 9-9-13-13-41-15-109
  1125 MHz: 11-11-15-15-47-15-123
  1250 MHz: 12-12-17-17-52-15-137
  1375 MHz: 13-13-19-19-58-17-151
  1500 MHz: 14-14-20-20-62-18-164
  1625 MHz: 16-16-22-22-68-18-178
  1750 MHz: 17-17-24-24-73-19-192
  2000 MHz: 19-19-27-27-83-23-219
  2250 MHz: 22-22-31-31-94-23-247

下面这个,好几项是相同的,没选

400 MHz: 4-4-5-5-17-10-43
  800 MHz: 7-7-11-11-34-13-87
  900 MHz: 9-9-12-12-38-14-98
  1000 MHz: 9-9-13-13-41-15-109
  1125 MHz: 11-11-15-15-47-15-123
  1250 MHz: 12-12-17-17-52-15-137
  1375 MHz: 13-13-19-19-58-17-151
  1500 MHz: 21-21-26-26-70-23-192
  1625 MHz: 21-21-26-26-70-23-192
  1750 MHz: 21-21-26-26-70-23-192
  2000 MHz: 21-21-26-26-70-23-192
  2250 MHz: 21-21-26-26-70-23-192

网友:
数值越小,性能越好,但容易不稳定,花屏破图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