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下,12V的小爱同学能直接接到车上的点烟器接口吗?

楼主(2020-04-09):
请教下,12V的小爱同学能直接用点烟器接口供电吗? 貌似汽车发动后,电压能达到14.4V,电压高会烧坏小爱吗?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小爱不是用12v的,是转成5v再用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 因为路由器写着是12v实际上10-16v都可以

网友A:
小爱同学8字接口正负极怎么定义的,我想做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爱同学8字接口正负极怎么定义的,我想做个电源

用万用表量一下,或者拆开看一下

网友(2020-05-12):
有些车启动的时候电压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