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58寸卖1600,就是广告太多太恶心,可以把它买回来然后自己换个....

楼主(2020-04-09):
58寸卖1600确实有吸引力呢!
可以把它买回来自己换个主板吗?

网友A:
hdmi 输入 买个电视盒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 输入 买个电视盒就行吧

照样有开机广告

网友:
65寸,不联网,HDMI接电脑,没有发现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mi 输入 买个电视盒就行吧

它是按下电源开关起就播放30秒广告,除非砸电视,买电脑都不行。如何你敢买小米的盒子,你家电视应该是命不长了。

网友:
考虑刷机或者root破解就行,多简单,比iptv什么限制少多了
实在不行也可以换主板(lvds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按下电源开关起就播放30秒广告,除非砸电视,买电脑都不行。如何你敢买小米的盒子,你家电视应该是命 ...

把它原装主板换掉也可以把?

网友:
考虑刷机或者root破解就行,多简单,比iptv什么限制少多了
实在不行也可以换主板(lvds的话)

还不如直接买个板子换上去,横竖都是不能保修了,

网友:
小米电视怎么去广告?精简无用的内置应用?怎么换第三方桌面为默认桌面?

首先根据自己的系统下载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kQ9ffXF0uKFVxg88H7Rdw
提取码:wt8d

如果遇到执行脚本异常或无法执行的,请将所有相关的路径是中文的改成英文字母,可以排除大部分异常情况!
另外除小米盒子4/4C以外,其他型号的小米盒子,例如:米3增强版,需要插入双头USB口,才可以开启ADB调试模式,使用该脚本!

MAC使用教程:
1、将mac文件夹拷贝到桌面
2、打开终端,输入:cd ./Desktop/mac/
3、在终端输入:chmod a=rwx ./remove.sh ./adb
4、命令行输入:./remove.sh

温馨提示:执行前请退出所有杀毒程序及防护程序,以免误杀!

WIN系统使用教程:
1、下载好工具,然后全部解压出来!

2、双击“db.bat”程序,打开;
温馨提示:若电视执行脚本后异常,恢复方法“关电视,拔电源,等十秒后,然后插电源,同时按住遥控器主页键和菜单键不放,开电视,然后进入recovery,清除数据后重启,就会恢复原厂设置了。

3、打开小米电视或盒子的ADB调试:打开设置-关于-产品型号,对着产品型号连点七次,开发模式就开启了,之后返回账号与安全,找到adb调试,并打开,接着进入网络设置,记住自己的IP地址;

4、语音搜索西游记,播放,安装云视听极光插件,腾讯视频必须,否则没法播放;

5、语音搜索汪汪队,播放,安装播放插件;

6、接着继续运行,按照脚本提示操作,输入电视的IP地址,回车,此时电视会提示:选择一直允许链接的设备调试,确定;

7、等待脚本自动执行完成,此时会提示你重启,重启就精简完成了,十分简单!

网友C:
开机广告可以点返回关闭,有倒计时了

网友A:
8楼有方法,猜测是是本论坛@刷机小白 的作品,纯搬运

网友:
"开机广告可以点返回关闭,有倒计时了",这条管用吗?

网友D:
电视机买来,不设置联网可以吗?
不联网,广告会一直重复?

网友E:
反正我弟弟家的电视按小房子会跳过广告。启动系统也就10多秒,播放广告也无可厚非。

非要说有广告不好,那就是为了播放广告,每次都彻底关机,开机要启动安卓。

我买的斐讯盒子,刚开始也有广告,后来厂家倒了,广告不换了,觉得不习惯,刷官改,广告是没了,天天看启动LOGO,还不如放广告,至少每天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弟弟家的电视按小房子会跳过广告。启动系统也就10多秒,播放广告也无可厚非。

非要说有广告不好,那 ...

启动播放logo画面应该时间短一些吧,广告的时间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买来,不设置联网可以吗?
不联网,广告会一直重复?

不联网,应该也有广告,一直播放同一个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按下电源开关起就播放30秒广告,除非砸电视,买电脑都不行。如何你敢买小米的盒子,你家电视应该是命 ...

这个的确太恶心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联网,应该也有广告,一直播放同一个不更新

可以路由器里装除广告插件来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有方法,猜测是是本论坛@刷机小白 的作品,纯搬运

感谢坛友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广告可以点返回关闭,有倒计时了

现在这么良心了吗?那敢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