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之工小型漏电断路器 型号DZ12-60

楼主(2020-04-09):
家里一楼的燃气热水器坏了,是最早时的热水器没散气风扇的,从新买了个储水式热水器,因为卫生间没有插座,也不想从其它的插座并线过来,主要是为了安全,老房子的电线都是1.5平方的,也不知并了多少路了,从新买材料拉过一路独立的到总开关,顺便把旧总开关也更换了

网友:
左边那个我现在还在用。

网友A(2020-05-30):
dz12断路器只有热脱扣而没有短路瞬动脱扣 不过触点是储能动作,合闸速度快,声音清脆
而dz47则没有储能合闸,合闸速度慢的话非常容易打火,不过有短路瞬动脱扣器
c65及其类似系列 如nb1 和dz158系列综合了上述优点 热磁脱扣加上储能合闸的优点 并附加红绿触点位置指示
当前市场热卖的nxb断路器没有储能合闸的机构,可以说是加了红绿指示器的dz47 不过框架是c65系列的 不过扔掉了c65的储能合闸的精髓 连dz12都有的机械结构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A:
dz12断路器只有热脱扣而没有短路瞬动脱扣 不过触点是储能动作,合闸速度快,声音清脆
而dz47则没有储能合闸 ...

dz12其实是有瞬时脱扣功能的,仔细观察双金属片上面镶嵌了一块铁片,那块铁片就是瞬时脱扣用的,只是灵敏度远比采用电磁铁的方案要低得多。
【空气开关工作原理-哔哩哔哩】 https://b23.tv/54q44Se 这个视频中的断路器结构与dz12几乎一样,里面就有短路瞬时脱扣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