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某威电源里的变压器,有发现

楼主(2020-04-09):
某威电源里面的大变压器的初次级居然全是铜包铝,而且次级线圈已经高温发黑了,OMG!大家帮忙看看硅钢片怎么样,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买纯铜线重绕一次,废物利用一下
这变压器的初级为455圈,次级为67圈,用铜线后,圈数能不能减少点,有没有高手来解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谢谢!

网友A:
难道是惠威?他们家也用铜包铝线芯么?我10年前的2.0箱子里面应该不会是铜包铝吧?

网友:
圈数应该不能变

网友:
可以动手绕一绕,加油楼主

网友:
圈数是根据铁芯大小和导磁率决定的,铁芯确定了,匝数就定了。

网友:
匝数不能少,铝改铜倒是可以降低线径,前提是铝线的截面积是满足需求的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惠威?他们家也用铜包铝线芯么?我10年前的2.0箱子里面应该不会是铜包铝吧? ...

楼主说的应该是龙威可调电源

网友C:
EL片。自己重新绕过一次,好玩。

网友:
圈数不能减少,

发热厉害的话,甚至要加大次级线径;甚至可以保持匝数比前提下增加线圈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龙威可调电源

对头,就是龙威可调电源

网友D:
匝数不能变,直径可以收小一号,同直径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匝数不能变,直径可以收小一号,同直径的也可以。

改完以后,功率会比以前变大一些么?

网友:
变压器功率由铁芯截面定,功率变不了。但同样线径同样匝数温度会降低,发热变小

网友:
绕变压器 还得看衡水哥 直接胶布加透明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EL片。自己重新绕过一次,好玩。

这不叫EL,应该叫EI:lol:

网友:
两个月头我自己绕了一个方牛和一个环牛

网友E:
:funk:400多圈怎么查的?拆的时候一圈一圈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多圈怎么查的?拆的时候一圈一圈数的吗?

是的,一圈圈自己数的

网友:
铝线变压器,竟然那么大惊小怪??这不叫铜包铝,这叫铝漆包线,没有铜,外表是绝缘漆。真正铜包铝的工艺可比铜漆包线的工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