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9款昂科威汽车的停车待机电流55mA正常吗?

楼主(2020-04-09):
入手不到半年的19款昂科威,停两周就发现电瓶电压不足12V了,现在是一周启动一次,比较郁闷,周末测量了待机电流,发现竟然有55ma(锁车约十分钟之后得到的),网上搜了一下,都说是20ma以内是正常的,为啥我的车却大了一倍多?有没有必要去4s店检查一下?,4s店离家比较远,不怎么方便的……
需要懂行的进来指点一下,如何处理,是否正常

网友:
查果同型号的车,别人家待机电流多少。。

楼主:
我试试去汽车之家问问

网友:
自己有没有后期加装功能设备?OBD插口是否有插东西?

网友:
怎么测的?直接下正极中间接万能表吗?

网友A:
如果装有安吉星的话,安吉星可能24小时待机的,如此,可能待机电流肯定比较大。PS:刚刚被客服忽悠续费了4年的安吉星服务。

网友:
感觉电流有点大

网友:
55mA确实大了点,一天24小时要放电1.32Ah,停一个月放电约40Ah,加上电池自放电,估计就无法启动汽车了。

网友B:
55ma,一天1.3AH,还好,不算太大。电瓶一般大几十A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ma,一天1.3AH,还好,不算太大。电瓶一般大几十AH呢

还要考虑国标允许的每天0.5%,一般电瓶电量低于50%就不好启动了,可能停一个月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启动一次是充不进去多少电的 你还得让车跑起来 没事开出去转一圈 转到自动启停能用了 就说明冲好了

网友:
标致408是9ma,三个月不开车绝对OK

网友:
待机55毫安不正常,按国标,正常值10毫安以下

网友C:
教你的办法大概查一下是那一部分的问题。锁车整车休眠以后从保险丝盒子里面一个一个把保险拔出来看 拔到哪一个突然电流降低很多就是哪一路漏电,然后在想办法差那一路的那里出了问题。先从最简单的搭铁接触不良开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有安吉星的话,安吉星可能24小时待机的,如此,可能待机电流肯定比较大。PS:刚刚被客服忽悠续费了4 ...

嗯,有安吉星的,不过我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的办法大概查一下是那一部分的问题。锁车整车休眠以后从保险丝盒子里面一个一个把保险拔出来看 拔到哪 ...

好主意,谢谢!我抽时间这样看看。

网友(2020-08-06):
带启停的车,胎速下貌似是不充电的,要跑起来

网友(2022-01-11):
楼主考虑过增加一把美版钥匙吗?带遥控启动发动机。。。。。。。。。

网友:
5MA以下才正常

网友:
同是美系,实测7_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