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FS做优盘方面的点点滴滴心得

楼主(2020-04-09):
我应该有好久好久都没在优盘区发帖了。

今天上来看了看,有的坛友关于UFS做优盘是有很多疑问和误区的。

其他的不多说了。

这个SM3350+UFS的优盘我卖了差不多4K个多了,总会比其他的没批量出货过的或者做的少的经验多,

我把我能分享的分享出来。避免被一些错误信息误导。

1  目前的 UFS 转USB3.0方案有3种。  1  SM3350    2  JM901   3  有个什么DP7000

   1  我正在批量用,2 我只测过几个样品,手里只有一版开卡工具,开卡没成功过,原因不详。 3 没拿到过样品。

2  UFS : UFS 是集成主控和NAND为一身的一个芯片,类似EMMC,但是比EMMC协议新,速度也快。跟EMMC也一样,通过改变UFS自带的寄存器设置,可以分区,可以写保护,可以设置工作模式,设置是否支持GC,是否支持掉电,等等等等的一些功能,比如一个正常的安卓手机用了UFS,这个UFS的一个分区 叫 LUN0,这个分区可能只有4M,里面存放了类似电脑BIOS的那种数据。这个LUN0可以设置为bootable,类似WINDOWS里面的C盘设置成活动分区,开机就从这里启动。第二个分区名字可能叫LUN1,分区可能也只有4或者8M 以及其他,但是都不大,也是存另一份备份的数据,比如recory模式开机的话可能就是从lUN1启动的。当然还有可能有LUN2  LUN 3  放一些关键信息,具体看最初怎么开发的。这种重要的分区,一般都通过设置寄存器,将其工作模式设置为SLC模式,保持数据的稳定性。如果是MLC的UFS 就是 8M 当4M 用,TLC的就是 12M 当4M 用。
下面的 LUNX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比如128G 的UFS 这里有 118G 的一个分区,叫用户区,这里是平时手机上存系统和用户数据的地方了。
UFS 还有一个东西  名字叫OTP,ONE TIME PROGRAM,打开后,只能改每个分区里面的数据,但是无法改分区了。

3 SM3350 : 不必吐槽,没什么好不好。没有3350 ,手里的UFS 大部分只能吃灰或者引金点做正常的优盘。与其没有,何必吐槽?

4 SM3350的缺点1:mainland的开卡包总是这样那样的BUG,固件也总是这样那样的BUG,因为都是针对某个型号的UFS调试的,而没有一个通用的FW,比如 固件本身支持让UFS 不休眠,然后给UFS 发命令也是不让它休眠,但是UFS接收这个命令 不响应,我就是休眠,所以就有这样那样不匹配的问题。当然你这样的芯片数量贼多的情况下可以花钱解决~
小众主控,价格贵,没有财力没有量就没有FW,只能接受现实。除非是影响全局的一些BUG,能免费给调试一下。TW的开卡包,,不给我们。。

5 3350 的缺点2 :工作起来发热贼鸡儿大,当然并不是主控自己发热,一起发热的还有UFS,动辄200-300-400的速度,11.5*13那么大的体积,不热才怪,所以,建议大家使用散热OK 的CNC外壳或者金属旋转外壳,当然最好的还是CNC没错的

6 3350 的缺点3: MMD不工作,就插着也热,空载吃电110-120MA,无解。无解。无解。注意是无解。

7 3350 的缺点4  不安全删除,意外掉电的情况,可能出现分区表丢失,变RAW,这个概率不高,跟使用的情况有关,毕竟是个优盘,最好安全删除。手机关机都要关机半天,给UFS发送一系列的我要停电了的信号,然后UFS说。好了,我上床了你关灯吧。 所以建议用这个的 一定要安全删除再拔出。(这个我用 256G 的全新UFS2.0跟901对比过,901 拔两次,直接未初始化,也无法再初始化,3350  基本上硬拔200次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客户反馈上来就掉分区表的也有过,分区表丢了不担心,直接DISKGEN能看到全部数据都不丢),要问我真正的具体原因,woTM也不知道。

8  3350 的缺点 5  不支持LUN0以外的分区进行数据读写。所以,OTP的UFS,如果LUN0=4M,做成了就只能是个4M 的优盘。

9 3350的缺点6 因为温度等原因,我这有很多特调的FW,都是针对性的提速 降速以及补一些BUG,能出货的,尽量都是没有大BUG的版本。应对日常使用足够了。

10 那么多缺点,优点有吗: 有,把你手里废弃的UFS利用起来,体验11.5*13mm 这么小的一个芯片能工作在200M 写入  400M 读取的惊人速度。顺便4K速度还挺高的。

11 关于横向对比速度,3350 的速度不是不能调。但是没有意义。速度高了的直接影响就是温度更高。现在3350 已经很高温度了。901 跑起来也一样热的1B。所以没必要纠结速度,一颗差不多的UFS 工作在2LANE模式下,HS-G3  有700-800M 的速度,但是如果你真一直工作在这个速度恐怕你只能给他背上一个制冷片了。

12  关于 901 和 3350 ,两者没有多大的区别,主控价格也都一样,也都是1lane 的,只能接 1片 UFS,工作在 HS-G2  HS-G3  1lane 模式下。这东西也根本不支持双贴,因为UFS也不是主从关系的。901的固件不放,到底是因为极其不成熟还是因为啥,我不知道。但是3350 的固件我不放是因为我都是花钱调的。我手里现在至少有10个固件。当然之前意外流出了2个,但是那2个也都是不成熟的FW,无所谓了,总之现在拿不到我的FW永远都是因为最初泄漏我FW出去的人。

13  以目前的情况,购买这些板子,DIY优盘,你需要:1 了解UFS的基础知识,了解自己手里的UFS   1 是好的,2是LUN0=DATA区,3是没有OTP的话你可以用UFS测试架合并lUN、 4 是。。。当然合并LUN也有其他的办法,我就不放出了。  因为至少我卖的板子都是刷好FW然后测试好的,UFS芯片贴上去直接就能读LUN0。其他的我没法保证。具体能跑到多少速度,能不能支持,能不能热死,就看你们自己。而不是不成功就吐槽,就骂街。

啰嗦这么多。
最后做个广告
http://xiaozhewunai.taobao.com

网友:
无奈,我来顶帖啦,谢谢分享 字数补丁.exe

网友:
无奈大侠的经验之谈啊!赞一个

网友:
最后的广告很灵性

网友:
顶了,无奈NB!

网友:
我顶无奈,U盘品牌一一只有无奈品牌和其他品牌

网友:
准备做个USF芯片的U盘,进来先学习。顶!

网友:
支持无奈,东西确实不错

网友:
去年买个1个,为了安PE刷了512山区固件,在台式,笔记本启动安装系统,机顶盒上看片一切正常。非常稳定。除了感觉金属外壳厚点,比较重外,没啥可说的。

网友A:
有个问题,现在3350能支持东芝的ufs么?就是之前台电用2251-07+ufs出的那种,2251-07应该是走的nand信号,现在没有板子和固件。
手上有一片ssd 250G 的尸体是4片东芝单片64g ufs 放着吃灰想能利用起来。

网友B:
3350和901 都自己打过样品,3350 那个时候不支持UASP(现在不知道支持了没)。稳定性还不错,901 说是支持UASP。发热确实比较大,后面因为成本原因就放弃了。现在客户主要还是以2246XT方案为主,2246EN 次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现在3350能支持东芝的ufs么?就是之前台电用2251-07+ufs出的那种,2251-07应该是走的nand信号, ...

BGA95的封装?
好像没人打这种脚位的板子。我也有片2251-07+东芝UFS的坏了,也不知道是颗粒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大神来分享经验,搬个小板凳仔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现在3350能支持东芝的ufs么?就是之前台电用2251-07+ufs出的那种,2251-07应该是走的nand信号, ...

下过正常USB主控的  UFS内部的FW就被清了。没法继续当UFS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A95的封装?
好像没人打这种脚位的板子。我也有片2251-07+东芝UFS的坏了,也不知道是颗粒问题,还是板 ...

之前有2K  都是BGA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50和901 都自己打过样品,3350 那个时候不支持UASP(现在不知道支持了没)。稳定性还不错,901 说是支持U ...

4K FW当然有 UASP。但是没用。不支持TRIM 。没人调。

网友:
可以,这很zhenJBfast。
能给加点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2K  都是BGA95。

还有尾货没,大佬?

网友:
好久不见大神了,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