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微耕机WT170FA柴油机自动调速结构

楼主(2020-04-09):
微耕机WT170FA柴油机自动调速结构

调速杆

调速杆

平衡轴和凸轮轴

平衡轴和凸轮轴

机械离心式调速器的调速齿轮

机械离心式调速器的调速齿轮

网友:
这个搞大修啊

网友:
这个看不懂,机器倒是看到过不少。

网友:
居然是大型设备,好东西。

网友A:
凸轮轴三个凸轮难道是三气门机器?采用机械(离心式)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三个凸轮难道是三气门机器?采用机械(离心式)调速吗?

有一个凸轮是油泵用的

网友(2021-06-08):
带平衡轴,单缸风冷立式柴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三个凸轮难道是三气门机器?采用机械(离心式)调速吗?

驱动油泵的吧

网友(2022-04-10):
甩块式的调速器,喷油量就是它控制的,

网友(2022-06-11):
这个好像用的是离心力来调节的,油泵好像是柱状螺旋通道,角度不同供油量也不同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轴三个凸轮难道是三气门机器?采用机械(离心式)调速吗?

两个气门一个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