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 里面两个线圈 高手解惑一下 ???

楼主(2020-04-09):
     第一次看见手机充电器里面两个线圈  5V 1A   5V 1.5    , 高手解惑一下 ……

网友:
小的共模电感

网友A:
小的是共模滤波电感配合X电容隔绝外部,内部的干扰互扰。

现在很多芯片电路或靠软件技术来做EMI,做到不要电感也能过测试。

网友B:
大概意思是如果没做Y电容,那么就要使用输出电感(小的那个),大的是开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意思是如果没做Y电容,那么就要使用输出电感(小的那个),大的是开关变压器 ...

OK     ……

网友C:
楼上都说错了,那个是π型滤波电感,两个高压电容加一个电感组成的派型滤波电路

网友D:
这种的我也是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共模滤波电感配合X电容隔绝外部,内部的干扰互扰。

现在很多芯片电路或靠软件技术来做EMI,做到不要 ...

看来还是带个小线圈的靠谱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我也是头一次见

   查了一下  而且用过的两款日系 都是这样  这两款 极其稳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说错了,那个是π型滤波电感,两个高压电容加一个电感组成的派型滤波电路 ...

π型滤波应该是一个电感(单绕组)的,这个双绕组一正一负的应该算双π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我也是头一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