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AST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

楼主(2020-04-09):
FAST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

FAST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
QCA9533的CPU,功耗很低,硬改8-32MB,刷了不死,OP固件,四根印刷天线,功耗2W不到。

网友A:
福州鼓楼医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福州鼓楼医院

X光机?这个机器是真实的四天线。我有一个一样的,原机1M+8M配置,用WDS桥接上级路由,该机有线接一个监控,几个月了一直没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配置跑OP,不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光机?这个机器是真实的四天线。我有一个一样的,原机1M+8M配置,用WDS桥接上级路由,该机有线接一个监 ...

改废了一台TP带无线功放的路由器,虽然只有450M,但是三路天线都带功放,哎。改的第一台,后面几台都成功了

网友B(2020-06-01):
有闲鱼链接吗?我的M币不够。
PS:现在M币是不是不能转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闲鱼链接吗?我的M币不够。
PS:现在M币是不是不能转账了?

有的,扫这个二维码就行了。现在不能转账,只能交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扫这个二维码就行了。现在不能转账,只能交易了。

NBR2000能跑满500M网络吗?

网友:
这个天线够给力

网友(2022-08-29):
请问下固件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