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电池之一

楼主(2020-04-09):
87表显示不清楚了,随便买一块先用用,到手一看不咋地虽然,但内部空间很大,正好坛里有友送3v电池(类似123A),于是三节串联造了一个9v超耐久的塞里面。

网友:
感觉工具还是买贵一些的好。

网友:
说什么87表,我以为福禄克87.

一看山上的。

网友:
我的时候3个3.6V串联起来的

网友:
20¥的炮灰表,3V电池不是充电的吧

网友:
这种万用表关机是CPU控制的,不外接一个开关控制电池过不了几天电池就挂了

网友:
我二个表,一个用二颗18650串联可用,另一个得三颗串联才行,怪了

网友:
我用3粒电脑主板用纽扣电池接起来,到现在用半年多了还正常使用

网友:
一看表笔就知道是“高档货”。。。。

网友:
这表哪里写的87?就是DT9205的马甲而已

网友A:
人家说改装  你扯牌子  这回复我也是服了   用名牌能上天还是怎么滴了   一般爱好者不都是用的这样的表么  楼主改的不赖 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改装  你扯牌子  这回复我也是服了   用名牌能上天还是怎么滴了   一般爱好者不都是用的这样的表么   ...

业余表好处是空间大,其他的还真塞不下这样的电池。

网友:
两个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还是地下好几层那种

网友:
小表还测电容,够了

网友:
我也用这种炮灰表,还改了自动延时关机

网友:
同款万用表,我前两天试了电阻档插220v 直流挡插220v一点事都没。这个表好用啊!
我改了3.7升压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