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故事机主板加外壳

楼主(2020-04-09):
老五那买的wifi故事机主板,能连wifi能听故事,但微信公众号不能绑定,做了外壳方便使用。。

网友A:
壳是3D打印出来的?边角怎么那么毛糙?

网友:
用的3D 打印机 啊,厉害

网友:
因为后台没有注册,所以不能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是3D打印出来的?边角怎么那么毛糙?

精度稍微有点差,外壳也没有打磨

网友:
厉害,楼主,都上3D打印了啊。

网友B:
为啥这么多人用美纹纸?我在玻璃上打印,底面出来的是镜面效果。

网友C:
虽然diy精神可嘉,但是买一个是不是还便宜一些啊

网友:
外壳打磨一下喷点漆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么多人用美纹纸?我在玻璃上打印,底面出来的是镜面效果。

没有热床的话,打印件与玻璃不好粘接,容易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diy精神可嘉,但是买一个是不是还便宜一些啊

diy不讲究价值,只享受过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热床的话,打印件与玻璃不好粘接,容易跑

美纹纸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其实换玻璃纤维板最好,
表面涂一层粘纸用的那种固体胶,再拿个夹子把玻璃纤维板夹住,打印的时候就不会跑偏了
而且朝下的那一面会很平整。虽然说是黏住了的,但拿下来也容易,刀片沿着打好的东西边缘一撬就下来了

另外材料一定要避光干燥存放,不然凝结的效果会变得很差,之前做过一个实验,新开包的和随便扔在外面放了半年的材料,打出来的东西质感天差地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纹纸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其实换玻璃纤维板最好,
表面涂一层粘纸用的那种固体胶,再拿个夹子把玻璃纤维 ...

深有体会啊,不避光的话后期会脆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