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知道这货充电口的正负极?

楼主(2020-04-09):
路上捡了一个入耳式耳塞,以为是个坏的,结果是好的,但是没有捡到左耳塞和充电器
准备用18650的充电器给它做个充电头,谁知道这货充电口的正负极都是哪个呀?

网友A:
没有品牌不好找

网友B:
充好电也没用!你没有充电坞的话是没法连接手机的,连手机是靠充电坞连接而不是耳机连接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各测一次,读数稳定后显示1或者比另一次测的数字大的时候红笔接触的是正极

网友:
小电流试充一下

网友:
要么拆了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品牌不好找

查了一下,是了迈T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好电也没用!你没有充电坞的话是没法连接手机的,连手机是靠充电坞连接而不是耳机连接 ...

是乐迈蓝牙耳机,可以直接连手机的,所以我才知道它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好电也没用!你没有充电坞的话是没法连接手机的,连手机是靠充电坞连接而不是耳机连接 ...

这种可以单独连接蓝牙

网友:
那就真是捡了个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