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5平方铜线火线与零线直接短接,63A空开会跳闸吗

楼主(2020-04-09):
2.5平方铜线火线与零线直接短接,63A空开会跳闸吗?63A空开是不是要短路电流达到63A才会跳闸?

网友:
C63是电流达到63A才会动作,但是要与标称的工作电压匹配,单相的和三相的线电流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2.5平也过不了63A吧?

网友:
大牌子行,一般入家32A就很足了。

网友:
瞬间电流大,,肯定跳

网友:
空开跳不了吧,会把线烧断的。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2.5平方短接肯定跳闸啊,63的也跳,短接电流大,2.5平方线还没来的及太热,那边就掉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平方短接肯定跳闸啊,63的也跳,短接电流大,2.5平方线还没来的及太热,那边就掉闸了 ...

除非你那个2.5的线太长太长,线阻太大了,使经过的电流无法达到C63的跳闸电流

网友:
跳啊,干嘛不跳,瞬间电流已经超过63A了

网友:
家里装电的时候试过,2.5的线在插座那里装错短路了,电表打上空开后狂转,几秒后反应过来赶紧打下闸,可能是线路太长没达到63A,或者是空开本身质量问题吧,后来用没多久空开就烧坏了

网友:
正常情况会跳。如果入户变压器功率低到故意抬杠的话,可以不跳

网友:
一般会跳,电线太长除外,短路后电阻趋向于0电流无穷大,理论上肯定会跳闸

网友:
不用试了,肯定跳!曾经帮朋友装一盏灯,灯线1.5平方的铜线,开关前2.5平方铜线,以为关了开关就可以直接接,因为线头长了点,就用钢丝钳剪掉一段,不知道电工将线接在开关常关那边(开关上有标志),一钢丝钳下去,boog,眼花了,钳子缺了,线黑了,开关触点化了,入户空开跳了,单元总空开跳了……

网友:
当然跳,常识,除非线抢先烧断,但一般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可以试试看!

额………………

网友(2020-05-12):
丢卒保车的意思

网友:
短路电流很大的。电压220V,短路时电阻一般很小,几乎可不计,故电流非常大。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空开肯定要跳的。

网友:
不管跳不跳线路接头的地方都可能有隐损

网友:
这问题还用问吗?你没有短路过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