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7没有返回上一级功能吗?

楼主(2020-04-09):
Windows7没有返回上一级功能吗?

网友:
直接点对应目录就好啦,返回多少级都可以

网友:
查看里面找找应该有新发现,win7好久没用了,忘了

网友:
当初xp时习惯向上,换到win7时就因为这个很不习惯,然而到了win10又有了后,我竟然变成习惯性的点后退而不是向上了

网友A:
左上角的2个箭头 有回退/前进 功能 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2个箭头 有回退/前进 功能 不好用?

有时候确实不好用,所以xp时代我基本不用

网友:
删除键就是返回键啊。。XP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直用到现在WIN10

网友:
直接点目录就能跳转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