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顺丰定制机型SP202移植固件改装成新型号BTP-P33、UP321/p33,完美改装不叨叨....

楼主(2020-04-09):
顺丰定制机型SP202移植固件改装成新型号BTP-P33、UP321/p33,完美改装不叨叨....

首先说一下大概使用功能:
1、开机,关机状态下长按3秒左右,嘀呖呖就开机了。
2、打印测试页,关机状态下,按住中间的运单键不送长按至开机后松开开机键 继续保持按3s松开,就开始了打印测试页。
3、连接电脑
     原机SP202官方明确表示,不支持连接电脑!
     然,我们现在刷的是BTP-P33,所有所有,都是跟P33一样一样的。。
     新北洋官网http://www.snbc.cn/    驱动链接   http://www.snbc.cn/news/2200.html
     但是,电脑连接有几点问题,首先是WIN10驱动需要签名,那么,win10或者是需要驱动签名的,从官网下载下来的驱动就不能直接用了,需要先关闭系统的驱动签名才可以用。
      关闭系统签名教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
4、手机连接
     安卓手机连接,安卓手机软件自由度比价高,很多很多很多软件都支持,只要是支持BTP-P33的,都支持。这里只举例“佳博打印”,打印乱码的话,切换一下模式就可以了,这跟手机兼容性问题有关。自己研究。。。不做过多讲解。
      苹果手机连接,暂时没研究怎么连接,能发现,不知道怎么连接。。。有研究的朋友可以跟帖。。

上图吧。。

这是原机测试页 SP202

刷新BTP-P33后

然后,配套软件使用,我就不做过多研究了。

上两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yNTI0MTE4OA==.html

视频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yNTI0MjgyMA==.html

---------------------------------------------------------------------------------------------------------
20200418最新找到比较方便手机软件 :云马通标签打印https://www.fxxz.com/azsoft/409891.html
              安装后,不能选新北洋的型号,需要选择汉印通用什么四个字英文的,或者其他型号,带通用203分辨率的都能用。华为手机可以用,三星s7找不到蓝牙。。三星S7佳博可以用。。。。自己研究吧,再有好用的软件,请联系我更新到帖子,或者是跟帖,谢谢。

网友:
就是改成标签打印机了?
这个爽啊,哈哈

网友:
怎么改装的呀,没有看到~~~

网友:
这个真不错,楼主哪里弄的机子啊?在顺丰那里回来的?

网友:
还说不叨叨?我都没看到如何刷固件以及固件地址

网友:
是热敏打印吗?还是色带?

网友A:
这是热敏标签打印机吧,这种标签打出来只能用很短的时间的。过热字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敏标签打印机吧,这种标签打出来只能用很短的时间的。过热字就没有了 ...

欢迎专家探讨,保存或者是否耐苛完全取决于纸张材质。很短时间没有那是纸张质量问题。现在大部分都是三方纸。当然,过热就没有了,那是必须的。常规纸过热也会变脆,接近200度才变化,我这里仓库用这个热敏标签,五年没发现有不可识别的现象。

网友:
很高级的玩意。

网友:
热敏纸。粘贴时间和粘贴强度,还有字体是否容易掉色,取决于纸张。用来标一些小材料其实蛮不错。我自己在用住精辰B11。

网友:
我在用的是tsc的342,要电脑的,想弄个连手机的玩玩。哈。

网友B:
SP1201 能刷固件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1201 能刷固件么 ?

好像是不行,可以试试,挂了不包

网友C:
已拍一套,收到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拍一套,收到看看效果

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
已拍,哪里发货的

网友D:
老实说  对标签的打印软件 很多都兼容不好。。

就只有佳博打印改成 小票模式  打印才不会乱码,   其它的打印软件 不支持改这个模式的,  都默打标签模式 打印出来都是乱码。
佳博打印的打印字体功能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  对标签的打印软件 很多都兼容不好。。

就只有佳博打印改成 小票模式  打印才不会乱码,   其它的 ...

试试云马通吧,打开云马通如果是找不到蓝牙设备,从手机设置里打开软件的订I“定位”功能,就可以搜到蓝牙了,实测用云马通对外挂字体支持的非常好!个人感觉,打开“定位”应该是打开软件对串口的读写。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