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器灯亮,有图像只有1秒时间

楼主(2020-04-09):
电脑在开机时,显示器有1秒钟时间灯亮有图像,后一直黑屏。有谁知道这是那里出问题呢?在此感谢了,给金币。

网友A:
估计灯管不行了。你在U1芯片上把保护功能去掉试试,没看出是啥型号

网友B:
灯管不良,量量灯管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灯管不行了。你在U1芯片上把保护功能去掉试试,没看出是啥型号

那个U1是TL494C集成电路,16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不良,量量灯管电源电压

你好,灯管是背光灯吗,高压输出为4组,量那里电压。如果是量高压,万用表还不能量吧。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是否松动,我之前笔记本电脑屏幕摔了一下,也是开机亮一下,或者不亮直接灰屏,重新插了一下排线好了,如果能看到背光的东西,说明灯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U1是TL494C集成电路,16脚的

测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U1是TL494C集成电路,16脚的

Q8的控制是由NO/OFF与DIM连接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行了

楼主:
你好,好多人说灯管不行了,我来个测试,用另一个好的显示器来代换原来显示屏。总结是电路问题。

接了另一个显示器显示屏

电脑正常运行,屏幕亮了,还是1秒钟就黑屏了

这个就是黑屏了。说明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我以前的一个冠捷显示器也是这毛病,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我以前的一个冠捷显示器也是这毛病,换了电容就好了。 ...

没发现电容有鼓包的,从外观看看不出来。

网友:
这问题在电视机上多数是灯管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容量变低造成的,也不一定鼓包才坏,或者哪一路输出有短路的地方造成保护

楼主(2022-03-06):
好长时间没有回复呢,都给忘了。问题在升压变压器上,有一个升压变压器坏了。拆下测试的阻值和电感不一样。

网友:
换改成led灯管,肯定是灯管坏了,电路保护了

网友:
不会查就直接换灯管试试,也许是灯管坏了一根输出保护了

网友:
查查有没有电容失效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和你的测试相反,找到另一个相同lvds双8的显示器,把这个只亮一下的屏换到好的机子上测试,也是正常显示一下,又灭了,证明和板子无关,楼上大部分人的建议是对的,要换led要找对电压还有屏开关和调亮度的点,由于是dell的屏,没有标注所以不会找那二个点,只能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