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知名品牌的480G盘发现SM2258H配L06B开了mlc模式

楼主(2020-04-09):
RT 跑圈圈肯定没掉速,但是这种搭配合理吗L06B不应该用46EN么?
大家猜猜是啥品牌,啥型号~

网友A:
你确定跑圈不掉速?
3D的颗粒,其实和58H更配,配46en的PCH纠错会短命。

网友B:
创见?白片刚?

网友C:
镁光英睿达 CT480BX300SSD1 的确全程不降速。240会降,480以上不降速。国内官方不发480GB版本,只能买水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跑圈不掉速?
3D的颗粒,其实和58H更配,配46en的PCH纠错会短命。

开在MLC模式下 应该不会,小飞机佬发我的PDF文档写着在MLC模式下,LDPC 3000P/E,BCH 3000P/E。TLC模式短命的多

网友E:
2258支持MLC和TLC  NW818这个颗粒是双模式MLC/TLC的 不过开MLC模式比较稳定 开TLC容易翻车

网友F:
BX300垃圾盘,被一群人因为3DMLC捧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跑圈不掉速?
3D的颗粒,其实和58H更配,配46en的PCH纠错会短命。

确定跑圈写入平均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见?白片刚?

这么大的镁光LOGO你眼瞎,还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光英睿达 CT480BX300SSD1 的确全程不降速。240会降,480以上不降速。国内官方不发480GB版本,只能买水货 ...

聪明人啊,美亚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BX300垃圾盘,被一群人因为3DMLC捧上天

240G呗~~我找个480G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跑圈写入平均450+

那不错,我做过一个58H+16ce intel L06B,一半容量后,还是掉速,可能是固件原因。

网友:
英睿达MX5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258支持MLC和TLC  NW818这个颗粒是双模式MLC/TLC的 不过开MLC模式比较稳定 开TLC容易翻车 ...

镁光的L06B转不了B0KB,只能开L06B

网友:
引用 楼主:
聪明人啊,美亚购买

手里也有这个盘,拆开给闪存加了导热硅胶,整体温度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的L06B转不了B0KB,只能开L06B

牙膏厂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错,我做过一个58H+16ce intel L06B,一半容量后,还是掉速,可能是固件原因。 ...

要是真这样,我就拆了上2246EN去~

网友:
牙膏厂的大部分可以,好像也有转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在MLC模式下 应该不会,小飞机佬发我的PDF文档写着在MLC模式下,LDPC 3000P/E,BCH 3000P/E。TLC模式短 ...

你查查datasheet,印象里面BCH ECC是1500PE LDPC ECC是3000PE

网友:
intel的L06B 双模MLC/TLC、所以它家没有B0KB制程
镁光的L06只能MLC模式、所以它家有B0KB  两种制程分开卖
据说是IMFT两家错开市场避免正面竞争、

58H公版固件默认就是全盘模拟SLC,480G也掉,1T也掉速,掉的你思考人生
特殊固件不知道掉不掉,按理说L06的一个CE写40-50,8个CE写300-400算正常、

46EN BCH纠错 500PE、
58H LDPC纠错 3000PE、
实际上这个LDPC然并卵,需要频繁读写才能有作用,
写满放一年两年拿出来  该漏电还是会漏电,该掉盘还是会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