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世爱玛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4-09):
老妈刚才从路上捡的,到家我就把它拆了,特别难拆,用的异型螺丝,只能上不能下,又敲又打倒腾半天,终于拆开。请大家看图,反正我感觉用料不如以前大牌货。还博世,中国这些企业就会跪舔洋牌子,忽悠国人不懂。西普尔,特能,江禾难道就不好用了?只要钱给到位。宁愿给博世钱,挂个牌子。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确不懂哦,这个充电器差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确不懂哦,这个充电器差在哪呢?

差也不差,好也不好。总体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只能拧紧单向一字螺丝,通常用很细钻头开两个孔,然后工字改锥头插入拧开。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用料与设计已经算是相当好了!!
不知道你什么眼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是不是带充满自停?还有防反接功能

网友:
这做工,在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绝对是好的了。

相当的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对于电动车充电器,这做工还行

网友B:
有个剪线插排,也是这螺丝。想接线,拆不开,有招么?这个有料,做工也行。能说:?凡是用这螺丝的东西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剪线插排,也是这螺丝。想接线,拆不开,有招么?这个有料,做工也行。能说:?凡是用这螺丝的东西都不差 ...

只能拧紧单向一字螺丝,通常用很细钻头开两个孔,然后工字改锥头插入拧开。这是上面的好人的方法,我是用一字螺丝刀和小榔头,一点一点往下的方向砸开的。过程很艰辛

网友:
感觉开关电源大同小异。
这个算是中规中矩了

网友:
看电路是特能代工的吧   拆过几个特能给立马 雅迪 台铃代工的充电器 都这样

网友:
还是西普尔 脉冲充电的比较好 一样的电池 可以多用一年

网友:
一个电车充电器,该有的都有,还是双管的,比一般好太多

网友:
看上去质量还可以啊。臻少没板子上都是满的,没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