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求助!速度只有40-50兆

楼主(2020-04-09):
写保护主控板单贴镁光nw727 mlc颗粒,量产出来速度只有40-50兆,求大神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这个颗粒只能这个速度?谢谢

网友:
没勾DDR:lol:lol:

网友:
把support DDR打勾然后cache打勾,速度应该就可以上去

网友:
没开DDR,三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个开了DDR和缓存,写入应该120左右,读取应该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