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太爽了,两颗16CE 的K9UKGY8SCE用上了。

楼主(2020-04-09):
老菜鸟没经验,收了个SM961的256G,因为淘的时候没有型号可以看。收到手傻了,16CE的K9UKGY8SCE。本来这东西也是能用上的,就是用NGFF的2242板子双贴,支持单贴16CE,但是一来那个板子贵,贴个256G实在浪费,二来我自己手上没有转接板,还有就是开了自己主板也没这个接口,想用只能再买个转USB的盒子当U盘用,太不划算了。不死心在某宝上找到一个双贴316单贴支持16CE的,直接开过了。如果用这个颗料的要注意,识别的是另一个64G的颗粒,开出来是140G,我也搞不懂,就指定256G容量,再开一次就成功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年轻的我收了2条,贴了2个256G的尴尬盘,放上太小不放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的我收了2条,贴了2个256G的尴尬盘,放上太小不放浪费

哈哈,256G做系统盘够了。

网友B:
速度真不错。16ce的颗粒,用转接板不合适 ,因为转接板只支持8ce,最好贴原生316,支持16ce。

网友:
工具能共享吗

网友C:
66666!辛苦了!工具能分享下吗?

网友D:
这个颗粒巨烫。不过上大板应该好一些

网友E:
UKG是MLC的速度不错 就是16CE BGA316的板子不好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KG是MLC的速度不错 就是16CE BGA316的板子不好找

板子在哪找的老大是58H吗

网友:
EN啊没看到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666!辛苦了!工具能分享下吗?

留个邮箱吧,工具很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在哪找的老大是58H吗

为避免广告嫌疑,自己在马云家搜吧,设置好关键词应该不难找。

楼主:
哈哈,就是因为EN才这么兴奋,58H轻松过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轻的我收了2条,贴了2个256G的尴尬盘,放上太小不放浪费

组Raid0你敢用吗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巨烫。不过上大板应该好一些

有2颗K9DMGY8SCC,查了16CE,上到板子上都只显示8CE,而且通电3秒巨烫,不是一般的烫,和干风枪刚吹过的一样,感觉要爆炸,不敢搞。上老方家板子2258H BGA316 只识别8CE,郁闷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速度真不错。16ce的颗粒,用转接板不合适 ,因为转接板只支持8ce,最好贴原生316,支持16ce。
...

K9DMGY8SCC 原生老方家2258H 只识别8CE,而且颗粒巨烫,要爆炸的感觉,是什么情况,那温度手都不能碰,要是颗粒坏了,还整齐的识别8CE,之前用转接板也是这样识别8CE,以为转接不不识别16CE导致,买了的B316还是一样

网友:
老水能不能弱弱问下CE是啥,CH又是啥?

网友(2020-09-07):
大佬能发我一份工具吗?我的邮箱poupou107@qq.com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G:
K9DMGY8SCC 原生老方家2258H 只识别8CE,而且颗粒巨烫,要爆炸的感觉,是什么情况,那温度手都不能碰,要 ...

开出来没,我刚搞到一条PM951 512G的也是这个颗粒

网友:
DMG是3D MLC得用2258H 16CE你只识8CE可能板子不支持 烫手可能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