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is903量产速度极慢

楼主(2020-04-09):
is903单贴镁光nw727 MLC闪存,量产出来速度很慢,只有40-50M/s,请各位大神看看我量产设置是否有问题,还是这个颗粒只能跑这个速度?

网友A:
support ddr 和cache没选,另外,如果主控够好可以把那个clock超频加到2

网友:
另外,除了上面说的,最好也选择compat什么的,也就兼容模式,可以防止某些情况下的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port ddr 和cache没选,另外,如果主控够好可以把那个clock超频加到2

非常感谢!已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