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昨天笔记本(p170sma)坏了,三闪报警关机,在电脑城维修,今天告诉我修好了,但我拿回来发现他将图上的q48焊掉短接了两个角,这样没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双mos管,短接的是两个管子的s和d,应该是强制导通了,不受g极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mos管,短接的是两个管子的s和d,应该是强制导通了,不受g极的控制了。

这样用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个芯片换上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3707621092

型号不一样呀,我记得是k53c的丝印,淘宝没搜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不一样呀,我记得是k53c的丝印,淘宝没搜到

其实你事先百度一下的话自己就能解决,找人修花了多少钱?
https://tieba.baidu.com/p/6365032736
https://tieba.baidu.com/p/5761502460
https://tieba.baidu.com/p/6336788007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用没问题吗?

网上搜到的,说那个信号是控制显卡温度报警的,相当于一种保护,直接短接的后果就是以后显卡温度超了不会报警了呗,不报警就有可能显卡会烧了呗:
蓝天代工6-71-W65S0-D02 开机一会喇叭报警,三灯闪 过一会关机,这种属于温度高报警, 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显卡温度检测会引起,显卡工作不正常也会引起,显卡供电,
报警掉电 显卡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事先百度一下的话自己就能解决,找人修花了多少钱?
https://tieba.baidu.com/p/6365032736
https:/ ...

我百度了,也知道问题在哪,但不确定,也没搜到这个直连的方案,只想着换件,我也不会焊,所以只能找人修了,价钱就不想说了,有点贵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