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问换镇流器还是换光管?

楼主(2020-04-09):
房间的吸顶灯欧普的,是双联开关。昨晚不亮,以为是灯管坏了,但是发现都停产了不好买。今天回来,按了第一下开关灯闪了一下,第二次按后居然可以亮了。请问,是不是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
还有,镇流器也停产了,是不是直接换成这个LED改的更好啊?

网友:
要么修一下镇流器,要么换LED

网友:
改LED更好,除非你是怀旧派喜欢用灯管

网友:
整流器坏的可能性大,换LeD的吧,宝上有配套的灯板和驱动套装。

网友:
一般是谐振电容坏了,就是接灯管灯丝的电容

网友:
别折腾了,自己有精力换的,就优惠购那里2.9的灯板买了换,没精力换的,找自己附近灯具店100左右的灯板买了换。

网友:
随便,都挺好的
我的电动车后轱辘那边的胀闸一圈响多半圈,你说我是换轱辘呢,还是换车子或者换人

网友:
用表测一下灯管,灯管不坏就是振流器坏

楼主:
拆开发现灯管挺干净,没发黑,估计还是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
家里所有镇流器+灯管的灯,都陆续换成LED的了,不论是镇流器还是灯管哪个先坏。

楼主:
好的~拆开看了,应该还是镇流器的问题,光管挺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拆开看了,应该还是镇流器的问题,光管挺新的~

不是这样查的,在灯管没有破裂、结构完好、严重发黑的情况下,量 灯管 引出的四个引脚,是否有两对是想通的,否则就是灯管烧了。发黑严重 也不要继续用了,会拖死 电子镇流器的。最好能换成 灯泡的。拧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