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缺白色的电源线,正巧捡到四枚插排,拆插排,收割电源线!

楼主(2020-04-09):
缺白色的电源线,正巧捡到四枚插排,拆插排,收割电源线!

上次捡到个控制器,这么洁白 ,匹配白线才叫丸美 。。。

因做工不错,打算改造一下,当温控。

一个袋子装着四枚插排,捡回来正好用线。

这个插头还是挺好的。

这个公牛也不错。

拆开看看 :插排一

插排二

插排三,这个唬人 ,带个保险丝,好像高大上。。。
带着奇奇怪怪的眼 。

商标印的挺漂亮 。

保险竟然是真的。

垃圾插排一枚 。

插排四 ,应该有些年头了 ?还是昨天出品 ?

这个接线短路了 。

对比一下,这根白色线质量不错 。
可以接上面的控制开关。

插排多少都有些故障,也该丢掉了

我让这根线发挥下余热。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除了公牛插头,,,其它都是垃圾

网友:
一堆线都不怎么样。买5米电线自己做更好

网友B:
山上来的插排怎么可能用好线
我都是拆冰箱洗衣机的电源线回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公牛插头,,,其它都是垃圾

公牛头是不错,但那排插里的瓷石还是可以用来玩玩的,80年代或之前,很有纪念意义啊

网友:
再收集收集,楼主可以开个插排博物馆了

网友:
像这种垃圾插排我都把螺丝和开关拆下来,其余的都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牛头是不错,但那排插里的瓷石还是可以用来玩玩的,80年代或之前,很有纪念意义啊 ...

瓷石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上来的插排怎么可能用好线
我都是拆冰箱洗衣机的电源线回来用

对,我卖电器前都把电源线剪下来。

网友:
高级移动式多位插座

网友:
不少老古董插排,那些瓷石的插排以前很常见,当时以为陶瓷插座就好

网友:
人家扔得肯定有道理滴

网友:
皇上的收割机厉害啊!

网友:
对于当年来说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是啊!满满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网友:
我是拆电脑、打印机、投影机的电源线的....

网友(2020-06-14):
好多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