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麦斯电磨加小手电完美合体

楼主(2020-04-09):
4.9元入手的小电磨加了个手电电池筒做成了充电小电磨。留用手电的充电板,加换了节松下VTC6,加块MT3608升压板,完美合体成12V充电电磨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

网友A:
有个俗语怎么说来着?意思是给一个很便宜的物品又投上很多的钱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俗语怎么说来着?意思是给一个很便宜的物品又投上很多的钱财。

都是拆旧件,只有升压板是原来1.9元买在手的

网友:
后加的那一段做成可拔插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好长,女士最爱。

网友B:
mt3608电流多大,能带动电磨?

网友:
手电功能还存在就更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3608电流多大,能带动电磨?

MT3608最大电流是2a,够了

网友C:
外接12V电钻电池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接12V电钻电池就行

请问大侠电钻电池触点怎么取出固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俗语怎么说来着?意思是给一个很便宜的物品又投上很多的钱财。

我们这里叫捡了个勺子搭上二斤香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电钻电池触点怎么取出固定啊?

用点焊机直接点正负极的

网友:
呵呵,感觉使用上还没原来那么方便,太长了,重心都靠后了。

网友:
这小电机用锂电池12V,会不会因电流大而烧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点焊机直接点正负极的

谢谢!电池点焊接线后电钻就用不成了吧?!
另外我还没有点焊机

网友:
各位有没有觉得夹头比较松?打磨头一会就松了

网友:
这下更加苗条了,不介意长度的话还不如找段PPR管直接来个3串18650,这样还可以多个功能----拐棍。
真喜欢锂电池的话,其实不如直接换个3.6V电机,用一节18390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俗语怎么说来着?意思是给一个很便宜的物品又投上很多的钱财。

捡了个鼠标垫,配了台电脑

网友:
偷米不成反丢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