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这个车机怎样接线

楼主(2020-04-09):
有一个12V32A电瓶,想把这个车机点亮,不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
这不是接好的?  红线12V+ 黑线12V-

网友:
这个车机我也有,接线定义就在机子上标着呢

网友:
光有电池不行,你需要can线,要不然会关机的

网友:
哎呦喂 大众的经典车机  我手里还有好几个呢 接上俩喇叭 音质那叫一个好!

网友:
大众为了减本增效  很多车型都配置了这样的车机 美其名曰用户喜欢液晶屏买车回去都要改 索性配上一个普通的车机 实际上就是迎合了市场的同时,利润最大化

网友:
底牌交给大家 店里卖给倒爷都是5元一个。

网友:
第一图右上角,红黄两条线接12V电源正极,黑色接负极,这三根线接好就能点亮车机。
中间插座上八条线两两一组为四个喇叭的接线,比如绿和绿黑为一组,接一个喇叭。
不放心,你可以百度“大众车机尾插定义”,看百度的图片就行。

大概两三个星期前我搞到个大众的7寸液晶屏导航,就是百度找的尾插定义,然后搞好家用的。

网友:
淘宝有改装套件卖

网友:
保险没有了,大家注意到没有,需要链接一下保险两脚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在淘宝买的配套线,还有一个蓝牙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