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我想请教一下一样JMF60F主控的固态硬盘可以备份出开卡信息给坏的开卡吗

楼主(2020-04-09):
我想请教一下一样JMF60F主控的固态硬盘可以备份出开卡信息给坏的开卡吗?
就是我有两片一样的主控是JMF60F固态硬盘,可以把好的那片的信息给坏的那片开卡使用吗?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两块盘颗粒的坏块信息、数量、位置这些都不一样

网友A: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如果另一块是坏的,直接开卡就好了。

网友B:
JM60F这种主控又老又慢  直接拆了换主控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如果另一块是坏的,直接开卡就好了。

能直接开卡的话早开卡了。就是没有工具开卡,使用JMF608的都是只识别4M的容量,之后没有对应的那颗粒。就是按自动识别芯片颗粒没有这个型号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60F这种主控又老又慢  直接拆了换主控板吧

拆了简单,找主控板要投入资源。至于JMF60F速度慢我就不觉得,因为我是和传统机械硬盘相比,不是要和现在的最新主控比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直接开卡的话早开卡了。就是没有工具开卡,使用JMF608的都是只识别4M的容量,之后没有对应的那颗粒。就 ...

颗粒ID发上来看一下,抽空加我qq,我远程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ID发上来看一下,抽空加我qq,我远程帮你看看。

好的,感谢大师

网友C(2021-07-03):
楼主这个主控有开卡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主控有开卡工具吗?

就是没有。网上找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样是专门针对这个卡的开卡工具。
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工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jJ8NjczMDM3fDc1Nzk1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改工具添加,前提是有固件可以开的

网友(2021-11-28):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网上找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样是专门针对这个卡的开卡工具。
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工具

无法下载检测到病毒

网友(2022-01-01):
我也有一个这个主控,目前开不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