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的tp-link电源电阻烧掉了,请教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4-09):
9V的tp-link电源电阻烧掉了,接电源的一个电阻烧了,热缩管里包着以为是保险管,拆开看是一个粉色的电阻,看不清色环了。
不想直接短接,请教谁知道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是当保险的电阻吧,你弄个小点的电阻加进去看看

网友:
保险电阻,换成保险丝也可以把

网友:
上面有颗电容好像也爆了,记得一并换掉

网友:
5-10欧姆都可以,但肯定不只电阻坏了,芯片9成挂了,整流也危险。

网友:
10欧姆的保险电阻。
楼主为什么不能自己拨开外皮看看呢。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也有个同款的。还是同样的故障。
我那个是因为下雨天被淋了导致爆掉。

网友A:
保险 ,问题是 除了保险 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用灯泡代替通电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 ,问题是 除了保险 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的

抓到大神一枚

网友:
一般电源类检修。就看看保险管和保险电阻(10欧内)。。如果出现保险管爆黑或直接炸裂,通常整流滤波开关管基本全完蛋。。如果安阀压敏爆掉,通常遭雷击或者电压太高了,(我见过一个操蛋电工把普通三孔插座改成三相供电的,然后推闸,下面机器全都放炮,然后所有电源压敏爆掉,直接拆下不用,电源正常使用)

楼主的这个电源故障,芯片都估计会挂。因为看到高压滤波电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