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骗人手表破解不了?利用它做点智障发明吧!

楼主(2020-04-09):
拼夕夕上的骗人手表,见之前帖子,不多废话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2391&extra=

又在拼夕夕上买了个无线网卡,5.8包邮,用5元券实付8毛,说是新的裸板,到手是二手拆机,而且指示灯还被拆掉了,看着像是电视上的,怎么接都不识别,百度一下才知道,红色线是无线开关,棕色线才是正极,真坑,这似乎是电视里面的wifi模块,然后就做了这么个智障网卡,通信的时候会爆闪(本来是想让屏幕白屏爆闪的,但背光两个脚直接连接指示灯正负极不亮,没办法了)

内部忘了拍照,用胶粘死了,只能拍个效果图了,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把这个灯飞线到无线网卡上了

网友:
把这个屏和触摸的排线定义测出来,应该能利用起来吧

网友A:
用可编辑iccid的卡贴破解吧,便宜的卡贴拿货也就两三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编辑iccid的卡贴破解吧,便宜的卡贴拿货也就两三块

普通人应该没这个渠道吧, 而且编辑卡贴的设置好像得用苹果手机?

网友B:
这……意义何在?

网友C:
我用这个卡贴用我的无锁的试了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人应该没这个渠道吧, 而且编辑卡贴的设置好像得用苹果手机? ...

对的,也有卡贴编辑器可以直接写好icc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卡贴用我的无锁的试了没反应啊

要把卡贴的ICCID改成和自带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意义何在?

没意义,就是没有合适的外壳了,对于手残党没有外壳是很危险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可编辑iccid的卡贴破解吧,便宜的卡贴拿货也就两三块

有推荐的卡贴吗?两个手表都到了 一个互芯 一个mtk的

网友:
这是把手表的上网信号用网卡转发?还是用表上的LED照明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卡贴吗?两个手表都到了 一个互芯 一个mtk的

卡贴零售都是十来块钱起步,能接受得了就买就好了,只要是能编辑iccid的就行。拼多多,淘宝上9.9包邮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贴零售都是十来块钱起步,能接受得了就买就好了,只要是能编辑iccid的就行。拼多多,淘宝上9.9包邮的有 ...

骗多多找券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意义,就是没有合适的外壳了,对于手残党没有外壳是很危险的事

这个表电池没电了有记忆吗?

网友:
觉得厂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啥都贱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编辑iccid的卡贴破解吧,便宜的卡贴拿货也就两三块

9.8的可以编辑iccid破解。5.8的不行,提示用自带SIM卡

网友(2021-12-15):
网上卖的都是苹果的卡帖,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