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那里能买到H1 2.5寸 JMS576主控TypeC3.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0-04-09):
请问那里能买到H1 2.5寸 JMS576主控TypeC3.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去年在杨桂琴1989那里买到-只、很好,很喜欢、现在没有了!谢谢!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里面装了固态硬盘  速度杠杠的

网友:
闲鱼一堆,不过邮费是硬伤

网友A:
576 就是h1的非讯。没有固件支持, 长时间来用会睡眠断电。
这也是不爽的。
其它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76 就是h1的非讯。没有固件支持, 长时间来用会睡眠断电。
这也是不爽的。
其它还好。 ...

本来自动睡眠也没什么不好,但这个时间也太短了,一个不注意就自动睡眠了,也不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自动睡眠也没什么不好,但这个时间也太短了,一个不注意就自动睡眠了,也不知怎么改 ...

说是取下 芯处改。
一般 量产都能刷 不过576没有 固件。

网友(2021-03-28):
蓝硕,到淘宝找。条纹盒子。

网友:
淘宝上有一个蓝硕盒子是JMS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