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USB插线板品控差?USB模块主控IC屡屡烧毁。

楼主(2020-04-09):
公牛USB插线板(型号:B303U)用的很闹心,华润万家买的,
USB坏了过一次,拆出来修发现主控ic烧坏了,
于是某宝买了同一型号芯片换上去,但是没怎么用又烧坏了。
下面是某猫上外形差不多,型号为:B403U,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截取某店部分网友的追评)

插线板上面标定USB输出5V3.1A
排除输出过载问题,因为usb偶尔用来给蓝牙音箱供电,不存在会过载问题吧。

USB模块主控ic采用OB2305CP芯片,官方Datasheet给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经过跑线路发现公牛的设计与芯片官方给的典型应用电路差不多一样。
该有的元件也都有,尖峰吸收电路也有,为什么会屡屡烧芯片不得而知。
继上次更换新的芯片后给PCB刷过一层三防漆,应该也排除短路问题。
坛友们就为什么经常烧主控ic有什么见解欢迎讨论。

网友A:
我感觉有光耦反馈的要好点吧

网友B:
京东买了小米和公牛USB排插,小功率使用(手机充电器什么的)都烧了。小米过保拆了当普通排插,公牛保三年换了一个新的回来,目前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有光耦反馈的要好点吧

我也觉得,这个是原边反馈,省了光耦、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买了小米和公牛USB排插,小功率使用(手机充电器什么的)都烧了。小米过保拆了当普通排插,公牛保三年 ...

哈哈这个异常很崩溃,唯一的解释就是芯片工作状况不稳定的,采用独立MOS管,一般来说主控ic没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C:
听说过拔插干扰吗???????220v拔插干扰,有高频干扰到芯片了,,很容易烧的,

网友D:
建议usb加一个独立市电开关控制   另外注意自家市电电压范围  部分地区闲时电压较高 最高可以上24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拔插干扰吗???????220v拔插干扰,有高频干扰到芯片了,,很容易烧的, ...

那为什么手机充电器不会出现拔插或者外部高频干扰的问题?几乎相同的电路结构(原边反馈,手机充电器一般是副边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usb加一个独立市电开关控制   另外注意自家市电电压范围  部分地区闲时电压较高 最高可以上240V以上 ...

公牛这个主要烧的是8脚的ic,结合电路结构,如果是电压偏高一点引起的很难解析啊,自身带有过压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拔插干扰吗???????220v拔插干扰,有高频干扰到芯片了,,很容易烧的, ...

那是否可以在ic供电端加个稳压二极管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E:
OB的方案啊,虽然不如当年小米用的diodes但也是大厂了,比2019年青米的芯片靠谱。。。

这家应该问题不大的。。。

15年这个布局完全是抄小米的,而且因为波峰焊的芯片不能带散热盘,专门用的分体原边和同步整流。。。

网友F:
建议查一下主绕组的吸收电路,可能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查一下主绕组的吸收电路,可能软击穿

老哥您的意思是检查RCD吸收电路元件有没问题吗?但是根据某猫上的评论不止我存在这个问题啊?难不成工厂贴片的时候某些元件用错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B的方案啊,虽然不如当年小米用的diodes但也是大厂了,比2019年青米的芯片靠谱。。。

这家应该问题不大的 ...

既然是大厂用料,那怎么解释USB模块坏的问题。根据我这个插线板检查是OB2305CP烧坏,换上新的OB2305CP用了一阵子又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您的意思是检查RCD吸收电路元件有没问题吗?但是根据某猫上的评论不止我存在这个问题啊?难不成工厂 ...

元件有概率不良的,换掉试试看吧

网友G:
排插就是排插,能用几十年的东西,非要做个USB上去,放着原装充电器不用,用这种山寨的充电,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手机充电器不会出现拔插或者外部高频干扰的问题?几乎相同的电路结构(原边反馈,手机充电器一般 ...

塑料外壳阻挡了大部分的干扰。。。。。

网友H:
缺少浪涌過壓等保護電路
市電是不穩定的,沒有保護電路很容易燒燬。
公牛作爲大牌子,價格也不便宜,這樣的產品設計不應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插就是排插,能用几十年的东西,非要做个USB上去,放着原装充电器不用,用这种山寨的充电,搞不懂。 ...

是的,我从来不用带USB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缺少浪涌過壓等保護電路
市電是不穩定的,沒有保護電路很容易燒燬。
公牛作爲大牌子,價格也不便宜,這樣的 ...

嗯,公牛大部分产品还是可以的,价格也相对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