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堆破表,测量出来都不知道准不准,测个电池都没准数。

楼主(2020-04-09):
找到一节电池,也不知道有电没电。测一下吧。

拿包邮22的万用表,说实话,这个炮灰表,我不是很相信它的测量值。看上去有电,万一没有呢。

换个众仪的,自己改过9999,改过晶振,速度快了很多,可靠性就不知道了。测量的数据肯定也不足为信。

换个有利得,这个速度不快,也没改过什么,测量值明显和刚才差了很多,那么问题来了,哪个是准的?电池到底有没有电。我很纠结。诶,手头一个靠谱的都没有。

网友:
奇怪,干电池凭电压判断有没有电?

网友:
买个电压基准就知道了。

网友:
满电好像1.6多点吧,这个没多少电了,还有万用表显示差别不是特别大啊,基本上1.50几,应该表没啥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是来晒表的,鉴定完毕!

网友:
既然众仪的不准,划去
那就是相差5mv,这还叫差啊
取个平均值,算这电池1.502吧,
就算众仪的,撑死也就是差了个5字而已
可以这么说,几块表,都在指标之内呢

网友:
和尚多了没水吃,表多了只是测个电池,竟然还有人说5号电池1.5v就算没多少电了……

网友:
对于测量电池来说,这几块表精度都够

网友:
其实都是准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正确了,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一块表监测电压,另一块表用大电流档瞬间测一下短路电流,电流能超过1A,断开电流表后电压没有低太多就是有电

楼主:
我感觉这个也不准。都扔了。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也不准。都扔了。诶。。

表扔了还是电池扔了?

网友:
U的表一直低一点,这么多年了,故意的吧.

网友:
你把几块表同时测一只电池啊(电池因为手的温度慢慢传到电池上原因,不同时间电压会不同的),就像我这样几块表同时测。

网友:
楼主需要6位半,需要标准电池…基准电压电流源…

网友:
尾数都不一样,焦躁

其实一般情况,都会自动无视最后一位,取前面的

网友:
没必要搞,厂家默认,3位半足够。
4位半以上有时你都不知道是仪器准还是表准,哈口气,冷天热天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
就低位表来说 飘不飘比准不准更有意义

网友:
表都是有误差的,目测基本都在表的误差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几个表都可以认为准的。
要想知道哪个相对较准,要么上基准对着测,要么来个过程校验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