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家看看有什么价值?长虹启客低音炮

楼主(2020-04-09):
今天捡了一个业主丢的长虹启客低音炮,是同轴输入的,大家看看可不可以改成2.1音箱,里面还有空闲元件位。

网友A:
2030~~丢了吧 没啥用

网友:
有想法,才能行动

网友:
看看料足,,,值得改!!

网友B:
电路板上有预留,补原件,可以增加2.0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有预留,补原件,可以增加2.0上去

我看背面空荡荡的,少了一大堆电阻怎么补

网友:
这个可以接用运放DIY的纯低音滤波板,不过这个音箱的功率太小了,,效果一般般,就当听个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30~~丢了吧 没啥用

其实,2030也是不错的。一套音响,音箱才是最能体现音质的东西。

网友:
还有两粒2030空位,可以折腾成2.1。

网友:
补齐原件吃灰吧

网友:
补二块,箱内装上二个小喇叭,变成全频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2030也是不错的。一套音响,音箱才是最能体现音质的东西。

你看看这个箱体是可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箱体是可以的么?

看来只有直接接输出增加一点低音算了

网友(2020-06-14):
闲杂和也是闲着 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