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动打蛋器 铝线垃圾

楼主(2020-04-09):
今天突然想吃蛋糕,于是拿出了电动打蛋器,在发泡蛋白的时候,电动打蛋器时好时不好,表现为动一下就接触得上,然后又不转了。

猜测可能里面有温度保护开关,电机转太久温度太高了。

最后勉强把蛋白打发了,但是到最后,啪一声打火,电源进线那里烧糊了。但是家里空开没跳闸,赶紧把插头拔了。

吃完蛋糕,来修理一下。

就是它

这玩意居然有180w?

这里,用的时候打火烧断了

开拆,里面居然是有刷电机

这里,档位开关的线也断了

拆开,背面有个线圈,用来限速的,原理是什么?

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刮刮乐,果然是铝线

上烙铁,准备拆线换线

找来一根美的落地扇的拆机线,2x0.5mm2
刮刮乐,是铜线

上锡焊接

还行

原来连入线卡子都不舍得用,这里加一个

弹簧也是只有一边有一个,找一个合适的加上
仔细看,好像只有三档,外壳居然标7档

哦,4档的

盖盖子

维修保护插座试机,未开机,灯泡不亮,无短路

低速挡,灯泡亮

高速挡,灯泡更亮

直接接通,正常

剩余的垃圾铝线,垃圾桶去

上蛋糕,卖相不好,还搞错了面粉和粘米粉,用了粘米粉来做了,晕

味道还行,光线问题,用的一个黑色电饭锅来做的,蛋糕还是挺金黄的。

网友:
有个小熊的,质量可以

网友A:
灯泡大法是串联吗?

网友B:
调速开关看起来8个挡位,丝印也是1-8,实际上就4个..

网友C:
同款,媳妇说买了做蛋糕,结果用了一两次就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大法是串联吗?

对,220V串联灯泡,短路或者超过灯泡功率灯泡常亮

网友:
电吹风电机都有标200W的,这个电机看着还更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媳妇说买了做蛋糕,结果用了一两次就吃灰了

注意一下是不是铝线,因为做的时候要经常摇晃打蛋器,电线可能比较容易折断,我的这个就是电线摇太多磨破皮然后打火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开关看起来8个挡位,丝印也是1-8,实际上就4个..

太坑爹了也

网友:
这样来说,有些32档为卖点的变频风扇也是,实际才8到16档转速有区别,只不过比电脑风扇调速线可调电阻器耐用,比电钻里的多触点结构耐用。

网友D:
电机背面那个线圈,是用来励磁的,根据线圈的阻值大小,通过的电流来产生不同的磁场,磁场的大小决定电机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背面那个线圈,是用来励磁的,根据线圈的阻值大小,通过的电流来产生不同的磁场,磁场的大小决定电机的 ...

噢,懂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个电机怎么没有永磁体。

网友E:
充电钻加12线打蛋网,还安全, 这里应该都不缺电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钻加12线打蛋网,还安全, 这里应该都不缺电钻吧

19元龙韵的车没赶上,下次有车再买钻

网友F:
这打蛋器用有刷电机很正常啊,这是串激式电机,高速电机一般都用这种,体积小功率大,如果用风扇那种单相电容式电机,这玩意至少要重两倍多,你拿着就知道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打蛋器用有刷电机很正常啊,这是串激式电机,高速电机一般都用这种,体积小功率大,如果用风扇那种单相电 ...

噢,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几年前买的,放了几年,拿出来不转了,拆开一看,是和档位开关处的线断了,线的外皮都是脆的,换了一条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2022-11-12):
什么牌子?能说说避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