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做个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0-04-09):
后续更新:
简单的多脉冲点焊机控制板制作(开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9
积木式快速搭建电容点焊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533

平时真是用不到这玩意,所以一直也没什么动力去完成。
近期太闲,想着还是把这个搞定吧。刚把屏点亮,就发现了有现成模块。。。。
对于懒人来说当然用现成的啦,外壳和面板 按键都不用再操心了
脉宽可调 脉冲间隔可调,脉冲重复个数可设定,触发后延时时间可调。。。。。完全就是为多脉冲点焊机量身定制。。。
简单画个电路图  过几天热转印个线路板 试试行不行

网友A:
这个 不带触发功能吧  通电设置好就一直输出的    没办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带触发功能吧  通电设置好就一直输出的    没办法控制

模块后面带触发输入端的,打开后壳里面有个两线接口。面板上的on键也是触发按钮。上电也会触发一次

网友B:
用这个控制mos管放电吗?看起来很不错啊,分享下做的过程,让我这个小白仿制一个

网友C:
不会这,用变压器,4017。只能到10ms。有啥简单方法再细分,到2ms?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
边学边抄一个晚上 ,终于写好了脉冲部分,可调编码器输入,可以设置触发延迟 0.1-9.9秒 ,脉冲1-99毫秒 脉冲间隔1-99毫秒,脉冲重复个数1-99个。
接下来再准备加上adc取样 显示两个超级电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控制mos管放电吗?看起来很不错啊,分享下做的过程,让我这个小白仿制一个 ...

我实时更新进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这,用变压器,4017。只能到10ms。有啥简单方法再细分,到2ms?

4017好像提高震荡频率就行  单个脉宽就小了

楼主:
续更。。。。
程序调试完毕。今天画板完成。
下一步 制板 测试。。。。

楼主:
继续。。。。
这次比较顺利  没有麻点和断线。。。

网友D:
竟然是热转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热转印

感光膜过期很多年了 估计不能用了,所以热转印吧

楼主:
哈哈 少画了一根地线,图腾柱部分也错了,右下角一片混乱

楼主:
续更:
发现还有几片15F204EA没用完,那就先用。竟然还是bateA版的,要把原程序里的P5.4 P5.5改成P0.0 P0.1 !!!输出1ms脉宽实测0.998ms,基本没问题 修正了ADC值,单片机部分就这样吧
电容平衡板比较麻烦,原来选的三极管,实测平衡开始后线性工作区太长,最后还是换了MOS ,现在平衡点从2.603v开始。
DC-DC 设置在5.18V  。比两个电容的平衡值低0.026v 暂时感觉比较合理。
MOS板IRFB3077*5  到时看看会不会炸管

楼主:
继续。。。。。
装外壳,装完发现stc15f204外部中断bug,编码器外部中断无法唤醒。  只好再用热风枪吹下来换上15w408as,一切正常。
为了15f204以后能用,还是找了一段不用外部中断的编码器代码,重新编译备用

网友(2020-12-09):
电容呢,没有看到,这就结束了?

网友:
:lol:lou楼主过冬去了,休假未归

楼主(2021-01-13):
这个已使用过了  点焊效果还不错,但是发现其实不要那么复杂 ,等年后重新做一块不用显示屏 只用几档功率选择的控制板该更实用,法拉电容也想试试350f左右的代替3000f,体积尽量紧凑 ,年后更新了

楼主:
更新:  重新画板 修正了图腾柱错误,mos板改成2个mos的

楼主:
装箱  先装大电流部分,控制板下一步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