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麦田M1少儿学习机拆解

楼主(2020-04-09):
拆一个神兽的学习机,内存小了点才16G,可以切换幼儿和小学系统,神兽爱不释手。

谢谢欣赏,GND。

补充内容 (2020-10-27 22:38):
CPU图,已上传到在17楼。

网友A:
神兽 准备归山了,舍得吗?

网友:
那个CPU是atom?

网友B:
要是能刷其他系统也不错,好像利润比华为平板都要高不少。

网友C:
可以研究一下,把那几个扩展接口焊上去,焊上去之后,如果接U盘有效的话,就可以用UEFI引导刷机了。。。有点像Z3735之类的处理器。只不过16G有点小。。。跑WIN8的话,装完系统就没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兽 准备归山了,舍得吗?

舍得舍得

楼主:
没去掉散热片看,下次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刷其他系统也不错,好像利润比华为平板都要高不少。

自带系统也还好,主要是内存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研究一下,把那几个扩展接口焊上去,焊上去之后,如果接U盘有效的话,就可以用UEFI引导刷机了。。。:lo ...

还有不少的电阻电容要补上,有点难度,如果能用上扩展卡也心满意足了。整个64G卡

网友:
应该是arm的,arm的cpu也有这种封装,之前见过一个nvidia的这种封装的u

网友D:
看CPU个人感觉应该是X86架构,楼主OTG插个键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看着像凌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CPU个人感觉应该是X86架构,楼主OTG插个键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

连了电脑,没有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了电脑,没有反应。

otg试一试,插个鼠标看看亮不亮,能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otg试一试,插个鼠标看看亮不亮,能不能动

机子在老家了,等开学带回来试试

网友(2020-06-28):
凌动的处理器没啥玩头了!!开始还以为是骁龙系列了

楼主(2020-10-27):
CPU来了,我不认识

有懂的坛友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CPU来了,我不认识

SR29Z是Atom Z8300啊,很多低端双系统平板和上网本都用这个处理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R29Z是Atom Z8300啊,很多低端双系统平板和上网本都用这个处理器的。。。

用着还过得去,主要容量太小,想扩容。

网友:
运存小,闪存小。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