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老焊锡

楼主(2020-04-10):
二年前,在地摊上买的。在一个装单瓶红酒的没有盖的木盒子内,有一卷老焊锡丝(600多克毛重)、一把75瓦的木柄老式电烙铁、两条手指粗巴掌长的焊锡条(总300克),总共30元钱。

网友:
SnPb,有铅焊锡丝,这个价还行

网友:
好有历史!北京市电话号码还是6位的,这应该是1994年以前的产品了。

网友A:
几年前闲余上一个WELLER老式焊台,一个GOOT焊丝架,,一个WELLERR的500G的有铅银锡160大元错过了,,,卖家是个女孩,,,澳州男朋友买的回国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闲余上一个WELLER老式焊台,一个GOOT焊丝架,,一个WELLERR的500G的有铅银锡160大元错过了,,,卖家 ...

有铅含银锡在坛里收过几卷150块一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含银锡在坛里收过几卷150块一卷

现在他们在咸鱼上都是按米卖   我存了四五卷  慢慢用吧

网友C:
这个不是用作保险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用作保险丝的吗?

保险丝由铝锑合金制成。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就用松香焊锡当保险丝用呢……

网友:
焊锡不知会不会过期,,家里也有几圈老的。家用很慢。

网友D:
焊锡丝有中间孔内带有助焊剂的!带有助焊剂的锡丝是有保质期的!一般一两年!时间长了影响焊接效果!尤其储藏温度过高还会加速助焊剂的老化失效!即便不带有助焊剂的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会使锡丝表面氧化,影响焊接效果!所以还是不要放太久!

网友:
焊锡到底是有铅的好还是无铅的好呢?一直搞不懂。

网友:
很有历史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锡丝有中间孔内带有助焊剂的!带有助焊剂的锡丝是有保质期的!一般一两年!时间长了影响焊接效果!尤其储 ...

不要担心焊锡和内芯的助焊剂会过期    九几年的5芯摩帝可  二零零几年的千住含银有铅 现在还是很好用   流动性超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