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如何设置定时唤醒电脑?

楼主(2020-04-10):
    需要定时唤醒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 任务计划程序实现,几分钟即可设置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 任务计划程序实现,几分钟即可设置完毕

能不能帮我写一个?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写一个?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谢谢了

不用写 为啥要写代码啊 ,  系统管理 里面新建计划就行了  都是图形界面简单易懂  但是BIOS和系统设置里一定要允许电源管理唤醒系统  ,不然这个计划就是无效的,百度经验里就有  我懒得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写 为啥要写代码啊 ,  系统管理 里面新建计划就行了  都是图形界面简单易懂  但是BIOS和系统设置里 ...

老毛子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