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车机替换做准备工作

楼主(2020-04-10):
昨晚车机顺利点亮,感谢帮助,谢谢!!
现想换下车上车机,要注意些什么?老车(06款四眼波罗),目前刚破10万公里。
如换下原车机,装这车机要注意哪些事项?还需要配备哪些材料?

一收旧货送我的,这个可以放U盘,感觉要好些,读卡器片就不要。
感谢帮助,在此谢谢,铁耳朵已去掉了,网搜还要改收音机转接头??

拆下了,收音机愣是收转接头,看来要网一根。
后面电源线等插头直接插上完事,试听音乐无异常。

网友A:
大工程,尺寸问题大。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尺寸问题大。帮顶

感谢感谢,那算了,这上当收音机玩吧

网友B:
基本没有可能,车机的面板形状不一样,我是直接买一个“车载MP3播放器多功能蓝牙接收器点烟器无损音乐U盘汽车usb充电器”

网友:
这个改家用还要个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有可能,车机的面板形状不一样,我是直接买一个“车载MP3播放器多功能蓝牙接收器点烟器无损音乐U盘汽 ...

那就不管它了,这车机就当收音机玩。

网友:
换不了,接口不一样。这个cd是pq平台的,音质还不错

网友:
尺寸不一样,换毛啊,留在家里当床头音响吧。

网友:
你这车可以换标准尺寸的车机。在网上淘个带导航的,换上不是更爽。

网友:
原车机你如果动手能力好的,接个AUX出来,连接手机或者MP3就好,我以前是这么做 的

网友:
买一个大众专用的应该是全套都有吧

网友C:
10几年的车才10w公里?能过年检吗 车不是8年强制报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几年的车才10w公里?能过年检吗 车不是8年强制报废吗

上月刚年审,一点毛病都沒。

网友:
先要看看能不能买到合适的面板框吧,买到应该问题不大,就是转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D:
这个不是大工程,已经改了两个车,把4个铁耳朵锯下,直接接线后插进原车cd机单锭孔内就行,底下挡住不用就行,

网友:
没有啥问题 能插进去就行了~没啥注意的 不过没必要换 支持个蓝牙或者改个AUX就行了 反正是拿来听歌其他也没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几年的车才10w公里?能过年检吗 车不是8年强制报废吗

现在的家用车已经没有强制报废的年限了 只是15年后一年两审 60万公里后才强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几年的车才10w公里?能过年检吗 车不是8年强制报废吗

如果8年就强制报废,可能好多买新车开6年就要在后窗贴张(此车出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家用车已经没有强制报废的年限了 只是15年后一年两审 60万公里后才强制报废 ...

谢谢科普。紫薯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大工程,已经改了两个车,把4个铁耳朵锯下,直接接线后插进原车cd机单锭孔内就行,底下挡住不用就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