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顶板严重生锈的长帝烤箱GS32

楼主(2020-04-10):
几年前买的,结果用了几次就闲置了,今年春节疫情隔离在家准备开工,结果发现面团上会掉很多黑的小铁锈,严重影响食欲,这才发现顶板生锈了。。。这大概是平时不怎么用的下场。。各位记得买烤箱得买不锈钢或者搪瓷内胆的~~~~~~隔离期间没其他办法,只能用钢丝球打磨掉浮锈临时应急用用
到了3月份趁物流全面恢复,赶紧找售后搞了快顶板,趁天气好换了他
注意事项:有铆钉,底部有俩梅花防拆螺丝,得搞齐工具才拆的开

外观还不错,不锈钢外壳

底部硅胶垫下面还有螺丝,不拆打不开壳

控制部分,看不太明白,旋钮直接就是温度开关,没有温控头,没有接触测温是如何检测烤箱内部温度的???

顶板中间两螺丝是铆钉的,得用钻头钻掉,不然拆不开

原装螺丝生锈了,正好手头有差不多的不锈钢螺丝,换上

电线线皮有点老化,线径是0.75*3,下次得找机会换了他,不然不安全

换下的顶板,这还是已经打磨过的状态。。。各位买烤箱记得买内部不锈钢或者搪瓷的,不然很容易锈

网友:
双金属片没有探头吧,制造时大概算个补偿即可

网友:
所以说这样的烤箱温控就是个笑话,靠双金属片自身发热来估算烤箱内部温度,根本就不是实测

网友:
这种温控精度太差了,那种像个纽扣,两边有螺丝固定在被测温度物体上的温控开关才准

网友:
好像很多烤箱是双金属片大概温控,只不过没有斩波干扰和功率因数问题。

网友:
使用环境可能湿度比较大,电源线得用耐高温线,可以考虑电水壶电热锅用的那种花线

网友(2020-08-18):
请问楼主,你是自己更换的吗?面板在哪里买?和我家的烤箱一样,很久不用了,最近想用来着,结果也是内部顶部面板生锈

网友(2020-11-30):
同问,顶部的板是有卖的吗

网友:
扔了算了,看见就不想修!

网友(2023-04-23):
我买的海氏电烤箱也是顶部锈的一塌糊涂,五一准备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