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家维 老师,电瓶车充电器可控硅BT151判断好坏的方法?论坛看到老师贴

楼主(2020-04-10):
如题:请问 衡水家维 老师,我在老论坛搜到一个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357&fpage=3&page=2  今天充电时啪的一声,电瓶车充电器坏了,如何维修。第19楼,老师的回贴中写有“ 可控硅型号:BT151   ,应该是G,T1,T2,短路后者即可,但是有时候不确定哪个是哪个,所以,直接连就行,毕竟中间隔着个大电阻呢

我在老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看各位老师的贴子,想学习电子技术。看到  玫瑰余香  老师发的这个贴子,关于电瓶车充电器的维修,

老师在这个贴子的第7楼写有“  先将BT151短路,然后,测输出正常不,这个做工看着不错,板子养眼,又貌似没什么大坏的,值得试试修复

嘿嘿嘿,老寇来修充电器,有时候,从收购站捡来的充电器其实就是带151的,没输出很正常,但是他不这么认为,所以必须修,我则堂而皇之的拆下BT151,随便测一下扔一边,一根线短路三条腿,试机,有输出,Ok,反正是修好了随车送的,只要修好就行,啥,用不住?反接烧?总有薄弱可烧的件,烧断了就安全了,哈哈哈,他算认头了,每次反正就给5¥意思一下,添件也是这个钱,拆件也是这个钱,”

老师  在这个贴子的第17楼写有  “这种修完立刻能测出电压,确保极性没错就可以用了

我电子技术不行,还没有理解老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担心这样做,会损坏电子元件?
要保证在怎么样的前提下,这样操作,才不会损坏BT151或其它元件?

我刚又想了一下, 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这种检测方法是用来  在路测试判断  可控硅型号:BT151 的好坏?
不把可控硅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 直接把可控硅的3个脚短接, 如果能测出电压,就说明 可控硅BT151 是好的吗?

为什么老师说”毕竟中间隔着个大电阻“?是指  可控硅BT151 的哪2个脚之间隔着哪个大电阻?
老师说的“能测出电压,确保极性没错就可以用”, 是指输出的直流电压, 正负极不能错吗?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网友A:
用可控硅主要是防止电伤人!毕竟有100多伏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主要是防止电伤人!毕竟有100多伏电压!

主要的是反接保护,防止电池反接损坏充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的是反接保护,防止电池反接损坏充电器

防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安全是主要的。低压的大多用二极管,一般60V以上才用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安全是主要的。低压的大多用二极管,一般60V以上才用可控硅。 ...

不是电池防反接,而是充电器防反接呢。假如充电器输出和电池正负极不匹配,充电器用防反接二极管也是不管用的。

网友C:
19年初,回复玫瑰的那个帖子的时候,意思是因为这个管子需要输出端有电瓶才能触发可控硅导通,输出电压,没有电瓶,或者接反了电瓶的话,可控硅不能触发,故而不能输出,这个可控硅是防反接的,而不是所谓防止触电的,快手上,有朋友发过视频,可以用一个电解电容在次级那220-470UF、63V电容上怼一下,给这个电容充电,然后,用这个电容的电,去诱导BT151导通,这也是个办法,可以一试
  我刚刚找了半天,竟然百度不到一个使用BT151的充电器的图,倒是找到了两个早期的,继电器防反接的充电器,其实道理一样,就是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判断电池的极性,如果符合要求,就充电,如果是反极性的,就拒绝输出,以免电池倒灌,导致烧毁整流管,0.1欧电阻,保险等。(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充电器里边都常见,经常遇到大路货的充电器在小鸟,绿源,英克莱之类反极性的车上使用,只要插上,轻微叭一声就完啦,绿灯一般还能亮,但是永远不会红。)

图中,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过二极管确定极性,电阻用来限流,保护线圈,跟电池构成回路,当正向接入时,电池正极从二极管的正极进入,流经电阻,继电器线圈,到电池负极,继电器得电,触点吸合,前边的电压送到电池,实现充电,如果反过来,电池接反了,负极接二极管正极,二极管反偏,不能导通,继电器不得电,无法吸合,因此,电瓶的电不能倒灌,通过触点跟供电方隔离,所以,能够保护充电器不坏
使用可控硅,在这里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我没剖析过电路,所以只能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个电路,貌似可控硅的G是接到324或者358的输出,受控的,所以,G和一个运放输出之间,使用一个阻值比较大的电阻即可,至少得几k吧,因为可控硅触发电流很小就可以,这是单向硅,不是双硅,所以不存在T1,T2,应该是K A G,既正面字朝自己,三条腿朝下,左到右,KAG,A阳极,接整流输出,K阴极,接电瓶这边,G是门极,受控于识别信号,或者通过个大电阻,直接去电瓶端,去感知电瓶正极是否加上,意思就大体这个意思,跟继电器道理相同,但是BT151串在电路里,本身导通还是要降低0.6V,往往的,有这个存在的话,没有那两个3A的5408二极管并联或者一个6A07,10A07大粗二极管在那里防反接保护,(这玩意在这里就是个摆设,只要反接,它就替主子【整流管】牺牲了,普通充电器都设有这个玩意。)因此,如果拆除BT151后,需要补上一个二极管在这里,补上0.6V压降,否则对电瓶不利。
理论上,拆掉这个BT151,或者短路它,对电路没什么影响,如你所说,插上就烧,那是电瓶反接所致,,恢复损毁的元件后,如果为了适应这个电池组,将输出线蓝棕对调一下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防反接,而是充电器防反接呢。假如充电器输出和电池正负极不匹配,充电器用防反接二极管也是不管 ...

如果说BT151是安全套,防反接二极管是过期的毓婷

网友D(2020-06-12):
引用 网友C:
19年初,回复玫瑰的那个帖子的时候,意思是因为这个管子需要输出端有电瓶才能触发可控硅导通,输出电压,没 ...

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视频或资料,就是用一个耐压值大点的电容(如100v),充电到40多伏,诱骗导通可控硅,输出电压给电容器充电。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D:
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视频或资料,就是用一个耐压值大点的电容(如100v),充电到40多伏,诱骗导通可控硅,输 ...

快手吧,我只泡快手,但是看过去的视频,很难再找到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C:
19年初,回复玫瑰的那个帖子的时候,意思是因为这个管子需要输出端有电瓶才能触发可控硅导通,输出电压,没 ...

老师,最近测了很多BT151包括拆机的和新买的,但是K,G两脚之间正反向都有电阻,而且阻值是一样的,几十到几百之间。这是怎么回事?百度上也找不到答案,测了大概4,5个都是这样。

网友:
好像川崎的板子

网友(2022-09-12):
回复一下看看时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