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详解派拉丁5.8太阳能人体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0-04-10):
就是这货,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直射时,输出5V时约50ma
就是说照射10小时可以冲500mah的电。。。原装14500电池是800mah的(实测)

电池通过3130锂电池保护IC保护,相当于就是一片普通的保护板,欠压值2.5V个人感觉偏低

太阳能电池板通过SS14肖特基二极管向锂电池充电

IC通过N-MOS(AO3400)来控制LED通断,R8,R9为LED限流电阻,默认为两个0.1R并联实际亮度取决于电池电压高低。
在确保电池电压大于3.7V时,可以自己进行亮度测试,一般可改为1-2欧,再加大会亮度会明显下降
R5改为30K,可以去掉微亮,且对亮度和时间都没啥影响

TP0310-20.IC无数据,但肯定是太阳能感应芯片,通过电路逆推可知
1脚为芯片电源正,通过低压差稳压IC7125,供电,2.5V
2脚为感应探头引入脚
3脚高电位关闭输出,3脚低电位进入感应模式,R1R2组成分压检测环境亮度,改R2可以改变环境亮度触发阀值
4脚大概率是检测电池电压,手头没合适的电阻,还没验证
5脚为芯片电源地
7脚为输出脚,感应到人体输出高电位,为感应到人体输出低电位,因此改大R5可以去掉微亮,改大R8R9可以降低LED亮度

R10和C8,默认为空,用于减少感应探头干扰
参考数值为51K,100nf

如果觉得有用记得加m

网友A:
这个太阳能板最大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B:
撸了三个,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阳能板最大有多大的电流

最大没有意义,太阳能板短路输出电流大,但是电压低,也没法给电池充电,这种数据没有实际意义
反正太阳直射情况下,给电池充电,约有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阳能板最大有多大的电流

上文: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直射时,输出5V时约50ma

网友:
比其他公版的看上去好

网友C:
派拉丁的太阳能板实在是太小了,如果这个灯能改掉微亮,把高亮的亮度能弄成微亮的亮度就好了-因为高亮的时候,作为夜灯还是感觉有点亮,但是又不需要持续的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派拉丁的太阳能板实在是太小了,如果这个灯能改掉微亮,把高亮的亮度能弄成微亮的亮度就好了-因为高亮的时 ...

看帖不仔细,已经介绍了控制原理,只要改对应电阻就可以去微亮改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不仔细,已经介绍了控制原理,只要改对应电阻就可以去微亮改亮度

好的,R8R9-我用大电阻试试。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这个灯感觉环境亮度阈值设置偏高,经常开着灯的时候感应还不关断,正好根据lz的资料修改下,关掉微量,改个18650,话说改充电tp4056加到哪里比较合适,越过保护板接电池吗?会不会影响太阳能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买了3个。

网友:
没赶上,现在好像是15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撸了三个,实惠

也有差不多价的其他方案的,用的是18650.我是看上了这个14500才下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差不多价的其他方案的,用的是18650.我是看上了这个14500才下手的

5元多的18650+光控+人体感应?

网友:
没赶上车
看做工一般

网友E:
楼主,能否验证一下R2 R8之间的引线除了通向U4第五脚,还走向哪里了?我正在抄电路图,但是发现电源正通过R7,R8,然后接U4第五脚,然后直通电源负?我看错了?

另外,R2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验证一下R2 R8之间的引线除了通向U4第五脚,还走向哪里了?我正在抄电路图,但是发现电源正通过R ...

R2是10K
R2和R6之间是地

R8是LED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验证一下R2 R8之间的引线除了通向U4第五脚,还走向哪里了?我正在抄电路图,但是发现电源正通过R ...

其实可以理解为两个电源,一个是电池电压供LED,一个是7125电源供IC
R6R8没看清,粗心给差评,哈哈哈

网友:
不想要微亮,只想要感应后长时间亮,亮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