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师兄制作】家用电子秤改锂电

楼主(2020-04-10):
家里LD做糕点用的小电子秤有时因没电池换不能用,所以干脆改了锂电,过程简单就不细说了

改好一次应该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没电直接充充就行不耽误使用

顺祝各位开心

网友:
其实这个这么省电完全没有必要改   另外建议串一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A:
不错,晚上ld有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晚上ld有奖励

不数落就算好了

网友:
中间那个配重你不拆掉吗

网友:
这么省电可以不用内置充电电路,用插头外接充电

网友B:
谢谢分享。。。。家里的LD晚上赏香吻一个。。。。。。。

网友:
改的挺好,就是开口美观度不够。应该用电烙铁烫。这样比较光滑。

网友:
为了省事,我是在机器里面接了一个直流电源接口,用时才从外插入电池盒,因为用得太少,就外置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家里的LD晚上赏香吻一个。。。。。。。

您觉得可能麽

网友:
我觉得这秤是拌麻辣猪耳朵用的

网友:
偶家的早改了,充一次用一年

网友:
这种用纽扣电池的改锂电挺合适

网友:
这充电一次能用一年。

网友:
我嫌烦直接改成3v电源供电的了

网友:
充满电估计能用一年

网友(2020-10-31):
二师兄出手果然是精品。

网友:
小白,请教下,这个充电指示灯是怎么改的?需要购买什么材料,怎么接在这个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