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3.5W LED筒灯详拆,型号MTD0700312/14,做工不错,可惜灯珠挂了

楼主(2020-04-10):
这是老爸他们捡的,上次修灯拿出来,偶看了说是黄灯,老妈不用,偶就带回来折腾

照例先是外观
正面

背面
全剪了线,估计都是坏的

侧面
应该是驱动和灯板分体结构,灯板在铝壳里

型号、参数等

3000K,好黄

先拆掉尾盖

里面是驱动板和压线卡

板子底下有连接线

拔下来,拆散

驱动用的塑料上下壳

再看驱动板细节
保险电阻

X电容

电感和一堆艾华电解

主变压器

这颗是华微的NPN型高压功率开关管,型号3DD4242DT
400V、1.5A的

板子焊接面是控制电路,没IC,估计是RCC恒流的

连接灯板的接插件
貌似专用的

灯板侧是个开孔铝壳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取掉压簧

取下铝壳

灯板和铝壳之间也没导热硅脂、硅胶啥的

反面看

灯板

看颜色感觉像纸板

正面
6串的2835灯珠

这颗明显烧了,看样子是单芯的

灯板连接插座,做工相当好

灯板有一定的透明度,可透光看铜箔设计

大面积铜箔做散热,外圈铜箔感觉还能加大点

面板和散光片

全家福

再准备通电试试
该灯用的导线,铜芯数量多,相当粗壮

但通电不亮

好的灯珠

压降比山货低一些,一般来说性能更好

这颗灯珠挂了

整个灯板坏了一半的灯珠

欧普不愧是大厂,这灯零件多,设计复杂,做工也确实不错,看马家才卖10几块钱

坏掉的原因应该还是散热问题,如果改成铝基板估计就耐用了
手上没2835的灯珠,没得修了,先吃灰吧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灯被纤维板毁了一生。。。。。

网友B:
竟然都不是铝基板的?佩服厂家敢想敢做的精神

网友C:
喂,是欧普客服吗?请问这款LED筒灯是你们的产品吗?客服:绝对不是,我公司生产LED10多年,高品质led照明产品远销几十个国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9年被评为知名品牌,这个LED筒灯绝对是山寨,和我公司没半毛关系,对不起,客服忙,下次再为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灯被纤维板毁了一生。。。。。

散热比铝基板差,肯定毁一生

网友D:
上5730的灯珠,将它复活。

网友E:
散热差是败笔,让灯成了短命鬼,可惜了挺多料。

网友:
超过限额
换灯珠不难。

网友:
用那么多零件做RCC电路还不如一颗芯片加几个元件简单靠谱,最烂的就是灯板竟然不是铝基板,大厂缩水起来比山寨更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都不是铝基板的?佩服厂家敢想敢做的精神

貌似是为防止漏电的问题

网友:
做工好,但散热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喂,是欧普客服吗?请问这款LED筒灯是你们的产品吗?客服:绝对不是,我公司生产LED10多年,高品质led照明产 ...

这么有画面感呀!

网友:
估计灯板不用铝基板就是为了坏得快

楼主:
嗯嗯,零件都挺精细的

网友:
电源驱动如果完好,愿意的话,换个灯板还可以用。

网友:
淘宝走聚划算的欧普led基本都是这种pcb,铝基板?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5730的灯珠,将它复活。

主要是担心散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铝基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差是败笔,让灯成了短命鬼,可惜了挺多料。

是呀,捡的灯都点不亮,应该全是灯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