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着无聊找事干,也弄个软路由玩玩

楼主(2020-04-10):
纯属无聊至极,疫情影响还是挺大,店里没人,琢磨找个事情玩玩,看好多做软路由的,马上了解一番,先来个入门级的试试吧。
马云家买了一块d2550裸板,60元到家。

借用别人的照片。

此板不带VGA插头,没法自己焊个。实物未到就用LED显示器的排线焊了一个。
结果主板针脚不同,宽度太小。没法继续折腾。找了一条显示器改电视的排线。
针脚刚好,把插头锉平,ab胶背对背粘好。按照线序焊好VGA。

电源线好弄,找个废电源裁断焊接一个母头就行。
12V适配器。

系统安装想用SATA固态,手头没有。还要先买。 算了用tf卡加读卡器,手机闲置tf卡好几个,用上。最后做了一条板载usb母头,插上读卡器,这样不容易掰掉等意外。

整机如图

刷了openwrt,主要用它可以接打印机,多台电脑共享使用。目前测试中。。。。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家里有个笔记本拆开下零件。

网友:
系统安装也写上去才叫完整。

网友:
d2550跑不满千兆

网友A:
最主要怎样安装系统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怎样安装系统没写……

安装系统网上好多教程,简单点就是下载img固件,进pe,软件写入TF卡,重启进openwrt设置。

楼主:
家里网络才200兆,千兆估计还要几年

网友B:
不建议用这板子,软路由要考虑功耗,建议13*13以下小板,另外2550属于上古CPU,性能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这板子,软路由要考虑功耗,建议13*13以下小板,另外2550属于上古CPU,性能也差 ...

要做的话,值得参考参考

网友:
我也差不多没事刚好有个N270双网卡的主板安装了软路由,安装了OP系统感觉还蛮稳定的,可惜就是用的ATX电源功耗大,懒的去再买个转接板了,直接这样用用,比我以前用的7621稳定,原来的7621经常会突然死机,换固件,换电源等都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