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MDZ-09-AA更换内存扩容16G

楼主(2020-04-10):
最近某鱼入手了一个小米盒子,内存只有4G,看到论坛扩容的帖子,也萌动了扩容的心思,说干就干,大体说下过程,拆下原机自带的闪存芯片,焊上U盘主控板,我只用了一块主控板,因为我有一个emmc卡托,16g(手机上拆的)的闪存放进卡托,同时插入电脑,用DISKgenius里的克隆硬盘,选择复制所有扇区,这里要注意选清楚源盘和目标盘(相信坛友的魅力不会出错),等待复制完成,把16g盘焊上小米盒子,直接可以开机,开机后会出现16g容量被系统占用了十几G的情况,盒子断电,同时按住红外遥控的菜单键和主页键,插电开机,进入恢复模式,选择清除所有数据即可!

楼主:
友情提醒:闪存连接电脑后会自动提示格式化,千万不要点确定,要点取消,要点取消,要点取消

网友A:
nand的Tsop48的也可以这样不?中间用啥主控的板

网友B:
可以提升运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升运存吗?

这也是我想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的Tsop48的也可以这样不?中间用啥主控的板

应该不行,没试过

网友C:
牛人,这个是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这个是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

真的很简单,有工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小米的机顶盒和电视扩容还算比较简单的,我的小米电视4A也扩容成64G了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写好字库的EMMC片子,卖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写好字库的EMMC片子,卖我一个

没了,我还是从手机上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写好字库的EMMC片子,卖我一个

刚想起来,原机拆下来的还在,4G的,你要吗?要的话送你了

网友E:
能传我一份EMMC备份吗?谢谢。我QQ 3316883869@qq.com

网友F(2020-05-17):
想请问那个emmc座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盒子还是比较经典的,接口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传我一份EMMC备份吗?谢谢。我QQ

好的,我明天回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问那个emmc座子多少钱买的?

买了几年了,二手的,200块

网友G:
大神,请教一下,盒子的EMMC上主控,不量产在DiskGenius认不到呀,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教一下,盒子的EMMC上主控,不量产在DiskGenius认不到呀,求解,谢谢。 ...

不用量产,你买错主控板了